[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对电视有干扰

楼主(2015-06-24):
我用一块开关电源对音响电路供电,输出和输入都加入了LC滤波组件,电视机在TV状态下有干扰躁波,怎么办啊

楼主:
不能上图,遗憾;

网友A:
有没有测传导?加了EMC原件,不见得就能过E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传导?加了EMC原件,不见得就能过EMC

这个开关电源是河北一家山寨工厂生产的,你说的EMC什么的我也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电源是河北一家山寨工厂生产的,你说的EMC什么的我也不太懂;

电源工作时,会产生两种干扰,一种是传导干扰,会随着输入线进入市电,干扰其他设备。另一种是辐射干扰,会通过空间传递,干扰其他设备。如果干扰比较严重,其他设备就有可能工作失常,尤其是其他设备和电源共用一个插座的情况。

网友B:
很正常。
我记得电子管电视时代有些电视里面的开关电源是需要和行电路同步的

楼主(2020-10-24):
引用 网友A:
电源工作时,会产生两种干扰,一种是传导干扰,会随着输入线进入市电,干扰其他设备。另一种是辐射干扰, ...

在开关管上并联一个小电容47p的,干扰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