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修改了dts之后,如何重新进行编译呢?

楼主(2015-06-24):
    BSP是3.10.53

    我修改了一下arch/arm/boot/dts/下的某个dts,请问如何重新编译啊,也没有文档参考,新手一枚,望各位大神告知。。。。

网友A: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dtbs

网友B:
不是太明白,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dtbs

这个交叉编译器我没找到,我看了下makefile

dtb-$(CONFIG_ARCH_MARCO) += marco-evb.dtb
92 dtb-$(CONFIG_ARCH_MSM) += msm8660-surf.dtb \
93         msm8960-cdp.dtb
94 dtb-$(CONFIG_ARCH_MVEBU) += armada-370-db.dtb \
95         armada-370-mirabox.dtb \
96         armada-370-rd.dtb \
97         armada-xp-db.dtb \
98         armada-xp-gp.dtb \
99         armada-xp-openblocks-ax3-4.dtb
100 dtb-$(CONFIG_ARCH_MXC) += \
101         imx25-karo-tx25.dtb \
102         imx25-pdk.dtb \

应该不是这样编译的把?还是说我要找一个arm-linux-gnueabihf-dtb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交叉编译器我没找到,我看了下makefile

dtb-$(CONFIG_ARCH_MARCO) += marco-evb.dtb

你是搞嵌入式linux的不?......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你的编译器路径 dtbs
dtbs和路径之间有空格,
不是让你找arm-linux-gnueabihf-dtbs......

网友C:
楼主找一个makefile,然后改一下里面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嵌入式linux的不?......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你的编译器路径 dtbs
dtbs和路径之间有空格 ...

谢谢。。。刚接触,不太熟,不好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接触,不太熟,不好意思啊。。。。。。

dt确实不习惯,而且有的器件驱动,在dt下是用不了的,得修改器件的驱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嵌入式linux的不?......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你的编译器路径 dtbs
dtbs和路径之间有空格 ...

   执行之后,出现了rm -f /../*.dtb,没有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执行之后,出现了rm -f /../*.dtb,没有编译。

看看makefile里面,关于dtbs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akefile里面,关于dtbs的操作......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客气,用一段时间你就熟悉了......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