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下面这两个运放电路,哪个效果更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6-24):
右边的Q3画错了吧?

网友A:
右边的开环增益非常高,容易振荡,而且有交越失真

楼主:
对的,确实错了,我也是截图。下面是原pdf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开环增益非常高,容易振荡,而且有交越失真

哦,这样的话,如果输出接小电容是更容易振荡了。
右边那个我没有做过,
左边那个试过,电阻27R太小,3级管烧了不少,100R应该可以。

网友B:
右边那个更好

楼主:
为什么我发的原文的一段英文说明不见了呢?
不让发英文的?

楼主:
是吗?右边的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对称。我心动右边的是,它说有50mA的输出。左边的25mA

网友A:
50mA,120V,功率6W-----非常粗糙的计算,不过数量级应该是对的。要做好散热

网友A:
2N5401不能用了,它应该是100mW级别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5401不能用了,它应该是100mW级别的管子

我没有这个东西,我还想用1013,2383代替

网友C:
左边的简单    建议用左边的,右边的恐怕工作点调着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简单    建议用左边的,右边的恐怕工作点调着有点麻烦

你说工作点是指偏差吗?比如零点输入不在零点输出。一般运放都有这个问题吧。除此之外呢?我感觉两个都不简单,只是按图插件,不做修改,难易是一样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高压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高压运放?

贵啊。有便宜的吗?taobao而且假货不可靠。代购公司贵,也不可能买一颗吧

网友E:
一个是LT设计的。

谢谢大家!

一个是LM设计的。

再次感谢大家!

2个如出一辙。

貌似LT学习了LM的先进经验。

谢谢大家!

如果说那个好那个不好的话 。

本大师的教导就是。

都不算好 。

只有本大师才能设计最好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大师您设计一个吧,给我们这些门外汉一个福利阿

网友E(点评):
没有这个必要。谢谢大家! 对于门外汉来说,这2个足够你们了。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左边1986的文献,右边1981的。我怎么感觉右边学左边呢?难道Lt必出精品?

网友E:
如果非要选择的话。

谢谢大家!

LT的好点。

再次感谢大家!

本大师可以理解LM设置输出到反向端电容的用意。

谢谢大家1

但无论如何也就是个补丁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1

运放的扩压和扩流是个很有意义的电路。

因为这意味着即利用了现成的运放同时又提高的各项指标。

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谢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开环增益非常高,容易振荡,而且有交越失真

不是有二极管吗?为何有交越失真?
@戈卫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二极管吗?为何有交越失真?
@戈卫东

Q1 Q2 基极 发射极都接在了一起,从一个管子过度到另一个,必然有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