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内部基准的工厂值VREFINT_Factory_CONV和实际值对不上

楼主(2015-06-24):
stm8L152c6t6,芯片3.3v供电,内部基准输出的电压是1.214v.那么基准的值应该是4096/3.3*1.214=1507,即0x05e3
VREFINT_Factory_CONV的值读出来是0x693f,实际应该是0x093f,即2367
两个值相差太远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第一,你数据读错了;
第二,内部基准电压的典型值是1.224v;
第三,工厂的数据是在3v供电的情况下测试的;

网友B:
工厂的数据是在3v供电的情况下测试的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数据读错了;
第二,内部基准电压的典型值是1.224v;
第三,工厂的数据是在3v供电的情况下测试的; ...

这个值不是地址0x4910的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值不是地址0x4910的值吗?

地址没错,是你读错了,读出来只有一个字节的数据——作为低字节,高字节为0x06不变,你自己好好看看手册再说吧。

网友A:
我读过这个数据,和典型值是非常接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没错,是你读错了,读出来只有一个字节的数据——作为低字节,高字节为0x06不变,你自己好好看看手册 ...

兄弟,不是我写代码读的哦,是IAR的调试器读的,这个不应该有错吧?下面是截图,帮看看具体数值到底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不是我写代码读的哦,是IAR的调试器读的,这个不应该有错吧?下面是截图,帮看看具体数值到底应该是多少 ...

在这里只要读一个字节就可以了,截图里显示是读了半字,IAR我不熟,不清楚在这里究竟是按大端模式读的还是小端模式读的。
你写段代码读那个字节的数据,再用串口发出来,这样读出来的数据肯定是没错的,最终的校正数据是个16位数据,高字节是固定的0x06,低字节就是之前读出来的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只要读一个字节就可以了,截图里显示是读了半字,IAR我不熟,不清楚在这里究竟是按大端模式读的还 ...

写代码读出来和iar 调试器的值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代码读出来和iar 调试器的值一样的.

如此的话,VREFINT的值就是0x0669,换算后是1.2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的话,VREFINT的值就是0x0669,换算后是1.202v。

哦,多谢,是我理解错了.看来有稍许误差.可能是因为万用表内阻什么的造成的,等新的开发板回来再测试一下.
再次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C(2016-10-20):
引用 网友A:
如此的话,VREFINT的值就是0x0669,换算后是1.202v。

不求准,只求稳。

请教,这个内部基准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