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应变片调理电路

楼主(2015-06-24):
请高手帮忙定性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最近在调试这个电路,AD采样不是0X00,就是0XFF,好郁闷啊

网友A:
我要批平你下,C14不能这样加的,肯定使OP不稳定,发生次声振。

网友B:
这个电路设计不行,打回,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设计不行,打回,重做,

可不可以给点提示,这是网上买的模块给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批平你下,C14不能这样加的,肯定使OP不稳定,发生次声振。

摘掉C14,这个电路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应该用双电源运放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摘掉C14,这个电路还有什么问题?!

把后级电路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后级电路显示出来.

后级是接到STC12C5202AD的AD输入脚,我测试的时候测量了下,2端电压1.17V,3端电压1.35V,可是1脚无输出,AD通过串口输出一直为0X00,后来我把RV换成了75Ω的电阻,刚开始测量还是一直输出0X00,电压表测量碰了一下1脚,输出0XFF,好困惑!不知道你有没有实用的应变片调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双电源运放电路。

看到人家的板子是单运放啊?!你有没有类似的调理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人家的板子是单运放啊?!你有没有类似的调理电路?!

单电源,看上去有点怪,你仿真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级是接到STC12C5202AD的AD输入脚,我测试的时候测量了下,2端电压1.17V,3端电压1.35V,可是1脚无输出 ...

基本可断定为焊接不良,或器件BINDING有问题,导致开环工作.换一个器件,保证焊接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