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SoC4的定时器的用法

楼主(2015-06-24):
对PSoC4的定时器还是不是很了解,请教下

网友A:
#include <device.h>

uint32 InterruptCnt;

/*******************************************************************************
* Defin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and allocate an vector to the Interrupt
********************************************************************************/
CY_ISR(InterruptHandler)
{
        /* Clear Inerrupt */
           Timer_ClearInterrupt(Timer_INTR_MASK_CC_MATCH);

        /* Increment the Counter to indicate the keep track of the number of
     * interrupts received */
    InterruptCnt++;
}

void main()
{
    CyDelay(50);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 */
    CyGlobalIntEnable;

    /* Enable the Interrupt component connected to interrupt */
    CC_ISR_StartEx(InterruptHandler);

        /* Start the components */
    Timer_Start();
    LCD_Start();

    /* Display Timer on LCD */
    LCD_Position(0u, 0u);
    LCD_PrintString("Timer");

    for(;;)
    {
        /* To display Period on LCD */
        LCD_Position(0u, 7u);
        LCD_PrintInt16(Timer_ReadPeriod());

        /* To display Capture value on LCD */
        LCD_Position(0u, 12u);
        LCD_PrintInt16(Timer_ReadCapture());

        /* To display count on LCD */
        LCD_Position(1u, 0u);
        LCD_PrintInt16(Timer_ReadCounter());

        /* To display Interrupt count on LCD */
        LCD_Position(1u, 5u);
        LCD_PrintString("IntCnt:");
        LCD_PrintInt16(InterruptCnt);

                CyDelay(100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