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下载yocto工程

楼主(2015-06-24):
我按照 基于i.mx6处理器的Yocto项目及Linux软件开发
说明下载IMX6的yocto工程

repo工具出现如下错误

desktop:~/fsl-release-bsp$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               .10.17-1.0.0_ga
fatal: Cannot get h t t p s://gerrit.googlesource.com/git-repo/clone.bundle
fatal: error [Errno 101] Network is unreachable

请问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Network is unreachable,网络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work is unreachable,网络不通......

网络没有问题  ping百度可以通

desktop:~$ ping w ww.baidu.com
PING ww w.a.shifen.com (58.217.200.15)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58.217.200.15: icmp_seq=1 ttl=54 time=16.1 ms
64 bytes from 58.217.200.15: icmp_seq=2 ttl=54 time=15.8 ms

ping上面的网址可以获取IP,ping不通

desktop:~/fsl-release-bsp$ ping gerrit.googlesource.com
PING googlecode.l.googleusercontent.com (74.125.23.82) 56(84) bytes of data.

desktop:~/fsl-release-bsp$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10.17-1.0.0_ga

fatal: Cannot get h ttps://gerrit.googlesource.com/git-repo/clone.bundle
fatal: error [Errno 101] Network is unreachable

是不是这个地址被墙了,哪位同学有其他方式获取yocto文件或者知道哪里可以下载tar包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络没有问题  ping百度可以通

desktop:~$ ping w ww.baidu.com

你说的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有用过yocto吗 以前用congatec板子的时候 可以直接从他们的网站上下载工程的tar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络没有问题  ping百度可以通

desktop:~$ ping w ww.baidu.com

你能ping通baidu,只能说明,你的网络能到baidu的server......不代表能连到googlesourc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ping通baidu,只能说明,你的网络能到baidu的server......不代表能连到googlesource.com ...

googlesource的地址解析也没问题

楼主:
参照论坛里的帖子 替换repo文件 能够访问了
h ttp://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2110&extra=page%3D6%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googlesource的地址解析也没问题

google,你现在能上么???

网友C:
我也想下个yocto,LZ下到了吗?是不是要翻出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下个yocto,LZ下到了吗?是不是要翻出去才行?

不需要 按照我上面给的地址更新repo工具就可以

网友D:
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E:
googlesource是不是不能过去呢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

网友A:
通过8楼的网址,我也解决了,正在学习yocto中......
fsl-image-qt5编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