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关于CD4013触摸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5-06-24):
我碰到了CD4013触摸开关的问题,请教老师们如何解决哦,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不成功具体是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成功具体是什么现象?

灯没有任何反应哦,不亮,稳压管二段有12v的电压的,

网友A:
先看13脚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13脚输出是否正常,

谢谢老师的回复,我把图2继电器部分和开关电源移到了图一,一切正常了,

网友B:
电源没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