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如何实现4个直流电机同时测速(采用AB相输出的光码盘)

楼主(2015-06-24):
由于28335只有两个eQEP模块,也就是说:只能同时测量两个电机的速度(通过AB相输出的光码盘测量)。但我现在需要同时测量4路电机(一样的型号,都是AB相输出的光码盘测速)的速度,如何实现之。大侠们提供个思路,万分感激!

网友A:
自己设计接口电路。

网友B:
这个是采用PWM控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采用PWM控制的么?

是的,28335的PWM通道足够控制电机,但是它的EQEP只有两路,不能够同时对四个电机测速,多以不知道阁下有木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不行的话,最后只能用两个28335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接口电路。

我想用28335自带的EQEP直接测速,但是28335只有2路EQEP,不能同时对四个电机同时测速,,大侠有木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我的设想是,可以试下ECAP模块,通过捕捉脉冲来实现频率测量,如果你电机接了负载,可以换算成角度,再算出速度。

前段时间有个项目,3个电机驱动舵板,测角度进行PID控制,28335的2个EQEP肯定不够用,设想过用ECAP来做,还没做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28335自带的EQEP直接测速,但是28335只有2路EQEP,不能同时对四个电机同时测速,,大侠有木有更好 ...

记得N年前看过一本80C196的书,里面介绍了一个用门电路设计的把增量式编码器A,B信号转为1路脉冲和一个方向信号.用计数器计数.根据方向信号判断电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设想是,可以试下ECAP模块,通过捕捉脉冲来实现频率测量,如果你电机接了负载,可以换算成角度,再算出 ...

28335它的ECAP和EQEP用的都是一套电路模块,只是在使用的时候根据实际要求配置成ECAP或者EQEP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N年前看过一本80C196的书,里面介绍了一个用门电路设计的把增量式编码器A,B信号转为1路脉冲和一个方向 ...

这个想法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qBoqBJEn-pAGyQqaqMZGIuUZu_Icfv-jxcD5Ci6Gjtg9QxIXLkV6FLn7EDwVLez0pOb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