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频运放的使用

楼主(2015-06-24):
大家好,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使用高频运放的时候,设计多级放大时,怎样实现阻抗匹配。我知道高频需要50欧的特性阻抗匹配。但是我查了许多资料都是三极管的匹配方法。那在使用运放时,怎样实现阻抗匹配呢?

网友A:
你的每一级运放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是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

楼主:
有电流 也有电压  不过都是同相  可以分别讲讲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电流 也有电压  不过都是同相  可以分别讲讲吗?

就是对地并接一个50欧姆的电阻。

绝大多数“高频运放”的手册中都会给出一些应用电路,自己参考一下。

楼主:
嗯 我看文档里也是输入并50欧电阻  输出串50欧电阻  但是这样不是就将信号衰减一般了吗?

楼主:
还有我看三极管构成的高频电路,耦合时都有好多电路,还要什么史密斯图来匹配。不知道这种高速运放在级联时应该怎样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看文档里也是输入并50欧电阻  输出串50欧电阻  但是这样不是就将信号衰减一般了吗? ...

如果是两端都匹配,确实衰减了一半,但那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高频(通常是高至射频段)信号的传输必须考虑其反射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匹配的目的就是尽量降低反射。

楼主:
那运放可以单端匹配吗?

楼主:
高频三极管的电路需要那么多的电容电感匹配,难道高频运放就歩需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看三极管构成的高频电路,耦合时都有好多电路,还要什么史密斯图来匹配。不知道这种高速运放在级联时 ...

高频三极管在高频(射频)电路中的应用由于其输入阻抗为一非纯阻阻抗(非高阻),所以匹配起来比高输入阻抗的运放要复杂些。

高频(射频)放大电路的增益一般不会太大,所以无需多级级联。

楼主:
嗯  运放级联时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运放可以单端匹配吗?

模拟信号通常都是两端都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频三极管的电路需要那么多的电容电感匹配,难道高频运放就歩需要吗?

运放的输入阻抗一般都比较大,所以无需考虑“那么多的电容电感匹配”。

楼主:
嗯  谢谢你的帮助  现在已经明白了许多

楼主:
你的每一级运放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是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

上面沙发所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每一级运放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是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

上面沙发所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

同相和反相的输入阻抗不同,但高频(特别是射频)电路中的运放多为同相放大。

楼主:
最后再问下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运放在设计时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再问下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运放在设计时的区别?

就匹配而言,没什么差别。

高频运放(特别是电流反馈型)所配的反馈电阻一般都有特别的要求,所以设计时必须仔细阅读器件的手册。

网友A:
如果不想损失一半的信号,可以单端匹配,不过你的匹配电阻要与传输线阻抗足够接近,如果做不到,建议还是两端都接匹配电阻,

楼主:
单端匹配是要在输出匹配 还是输入匹配呢

网友A:
建议源端匹配,也就是前级的输出端立即接50Ω电阻(前提是传输线阻抗也是50Ω),然后经过传输线接后级的输入端,

网友A:
你可以多尝试几种方法,比较优劣,反正也不麻烦,

网友C:
高频运放的输入阻抗不高,需要的话输入输出都需要匹配。专用的高频运放,做的一般的是输入阻抗可调。 和传输线的阻抗匹配。 有条件建议自己测一下芯片的输入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