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sgtl5000播放音乐有噪声

楼主(2015-06-24):
sgtl5000裸机调试,FPGA板子上直接通过I2C配置芯片(确认I2C可正常读写),然后直接通过I2S_IN接口接收音频数据,然后I2S_IN直接通过DAC将数模转换后的数据送到hp_out,现在效果是播放的时候感觉杂音比较大,但是通过观察发现I2S_IN上传输的数据没有错误,现在就是不知道SGTL5000配置哪里出问题了,急急急

网友A:
是不是接触的不好呢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 ...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

您好,可以说一下具体原因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可以说一下具体原因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的是SGTL5000配置有误了,好像按手册上的来就有问题,后来我把几个寄存器的值修改了下,就好了,不过我的是44.1k  16bit  双声道
其他的模式暂时还没有试

网友D:
我不是太懂,谢谢楼主,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E:
楼主现在把问题解决了吧,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把问题解决了吧,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呢

呵呵,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sgtl5000这款codec,我调试的时候就是先用的环回模式,直接将sgtl5000的I2S_IN直接连接到它的I2S_OUT,这样就可以先调试I2S接口的数据对不对,如果没问题的话,再进行sgtl5000的配置,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sgtl5000这款codec,我调试的时候就是先用的环回模式,直接将sgtl5000的I2S_IN ...

谢谢楼主的讲解,这下我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SGTL5000配置有误了,好像按手册上的来就有问题,后来我把几个寄存器的值修改了下,就好了,不过我 ...

谢谢楼主

网友F(2016-03-04):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SGTL5000这款芯片可以同时在左右声道播不同的声音吗?

网友G(2017-04-13):
能说下SGTL5000的配置表上哪有错误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问题了,用 I2S_DIN -> Switch -> DAC Control -> Headphone Control -> HP_OUT 这条通道传送一个全是0的文件时,噪声很大。已经检查了I2S的数据接收正常,把ADC和DAP关了也没有用。除非把DAC关了才会没有噪声。。。

网友H:
您好,我公司主要做IMX系列IC这个SGTL5000很有优势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