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关于读数据手册的问题

楼主(2015-06-24):
就是数据手册中寄存器有很多是这么写的:SMPLRT_DIV[7:0](这是MPU6050中的),我就是想知道那个中括号里7: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其中的 0到7位 (这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的 0到7位 (这8位)

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谢

网友:
其中的 0到7位 (这8位)

是的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8位的数据的位标记。比如01010101,这就是个8bit字节,最高位写作BIT7,那么最低位就是BI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