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Control of DMAX less than 70% is not recommended.”这句话啥意思 ?

楼主(2015-06-24):
见附图:
请教:
Control of DMAX less than 70% is not recommended.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不推荐小于70%的DMAX(最大占空比)控制。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大侠指点!

谢谢!

附图

楼主:
大侠们哪去了

楼主:
先不结贴,再等两天吧,大侠们都忙呢

网友A:
字面上的理解没有错

但是手册上也没有讲为什么,我估计跟给Rt和Ct的供电电源有关

你可以假设最大占空比是10%,看看手册上提供的条件能不能满足,或者可能产生什么不好的结果

网友B:
这个还发帖干啥,白纸黑字,就那个意思
Rt,Ct除了这个文字介绍,后面应该还有两个曲线图可以查,直接查图选值:lol

楼主:
学习了!
谢谢二位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