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驱动隔膜泵异常

楼主(2015-06-24):
如附件图所示,一上电隔膜泵就工作,用万用表量R42端电压,隔膜泵就停止工作,此时电压为0V左右,万用表一松就开始工作。不是很明白,光耦没有使能怎么会工作了?

网友A:
在你“用万用表量R42端电压”处加一支电阻,以代替万用表内阻,或者用更小一点的电阻代替。

经典~哈哈!

网友B:
MOS管的栅极是“电容”的一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用万用表量R42端电压”处加一支电阻,以代替万用表内阻,或者用更小一点的电阻代替。 ...

谢谢!但我想知道为什么MOS管会导通,能麻烦帮忙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C:
你这是三极管的电路,直接用MOS管是不行的

网友C:
需要在GS间加电阻释放电荷

楼主:
现在我是要分析这个电路,而不是如何解决,请明白的同学帮忙解个惑,谢谢!

网友C:
原因很简单,就是MOS管的栅极它是个小电容,电荷可以储存在那里但不会流掉。你的电路里MOS管的栅极通过光耦接到12V,而光耦是有泄漏电流的,这样MOS管的栅极很快就储存了足够的电荷,MOS管导通,而不管你有没有在光耦的LED那边给电流。MOS管的栅极没有泄放电荷的通路,它只能开通无法关闭。

网友C:
当你用万用表测MOS管栅极电压,其实提供了电荷泄放通路,栅极电容的电荷放掉,于是MOS管关闭。万用表拿掉又是光耦的泄漏电流给MOS管栅极充电。。。。。。。。。

网友C:
光耦的泄漏电流很小很小,但总有把MOS管栅极电荷充满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想知道为什么MOS管会导通,能麻烦帮忙分析下吗,谢谢!

光耦二次是一支三极管,总有漏电流,相当于普通三极管中Iceo。此电流足够让MOS管门极充电到MOS管导通,因为MOS管输入电阻非常大。
其实6、8、9、10楼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三极管的电路,直接用MOS管是不行的

是的,光敏电路不通。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惑,昨晚没看到,非常感谢!!!

网友E:
三极管这样接不合适,mos管输入阻抗很大,光耦三极管稍有漏电就饱和高电平了,光耦输出要不E极接电阻驱动MOS,要不C极上拉在转换电平。

网友F:
这个有点意思

MOS是电压驱动器件,不需要太大的电流的,所以你现在电路的解法门极驱动已经把mos打开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光耦的泄漏电流很小很小,但总有把MOS管栅极电荷充满的时候

光耦规格书好像没有穿透电流这项的?
@戈卫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光耦规格书好像没有穿透电流这项的?
@戈卫东

你的意思是,它是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光耦规格书好像没有穿透电流这项的?
@戈卫东

不一定叫穿透电流,有很多种叫法,请仔细看规格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它是0?

规格书找不到漏电流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