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求助】射频芯片型号确认!

楼主:
请高手帮忙查看此电路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下,其中IC5用哪种型号IC或单片机?(根据电路可否确定IC5型号或替代型号)
如有兴趣加Q 382811541 有完整的电路与文件
此电路为315M无线接线器电路,请高手支招。附件为无线门铃接收电路,发射IC为CIR2262BM,解码IC为CIR2272GM(SOP16与电路不符) IC5右边8脚为地址码(DIP18)。
请高手推荐具体 型号 IC 试试。
顺便请问CIR2272GM有没有DIP18脚的料?
发射端部份电路如下:

发射

发射

接收

接收

网友A(2015-06-25):
最典型的 无线 发射 接收方案2262 2272 做的
没找到你说的IC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典型的 无线 发射 接收方案2262 2272 做的
没找到你说的IC5

问题是CIR2262BM要与cir2272GM配对使用才能解码啊,cir2272GM 是SOP16的,所以 现在不知道这个IC5应该或可以用其他什么型号替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典型的 无线 发射 接收方案2262 2272 做的
没找到你说的IC5

我想问下这个IC 用PT2272-M4/L4中一种可以替代?是不是发射IC也要换?

网友A:
发射不用换
M 和L 的区别 一个是锁存不锁存的区别
对应现实的动作就是 点动 和长按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不用换
M 和L 的区别 一个是锁存不锁存的区别
对应现实的动作就是 点动 和长按的区别 ...

你好,我想请教下,CIR2262BM 做为发射IC,我在网上查资料说对应的解码IC为CIR2272GM,可是你说发射IC不用换,我如果把解码IC换成PT2272-M4 这样能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