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17)

楼主(2015-06-24):
30.6 功能描述

30.6.1 工作原理

   每个TCC实体有多达四个比较/捕获通道(CCx)。
   以下定义惯穿整个文档:

   在通常状况下,"timer"组应用是当定时器/记数器时钟控制由内部时钟源掌控,而"counter"组是由外

部时钟控制(如:记数外部事件)。当用作比较操作时,CC通道与"比较通道"关连。当用作捕获操作时,CC通

道与"捕获通道"相关连。

   记数器寄存器(COUNT),周期寄存器带有缓冲(PER和PERB),比较和捕获寄存器带有缓冲(CCx和CCxB)都是

16位或24位寄存器,依据每个TCC的实体。每个缓冲寄存器有一个缓冲可用(BV)标志,它用来指示缓冲里有新

的数据值。在通常操作下,记数器值连续地同周期(TOP)比较,并且用0值检测是否记数器已经到达顶值或0。

   记数器值也同CCx寄存器比较。这些比较能被用来产生中断请求,DMA传输请求或者事件系统产生事件

。波形发生器模式用这些比较来设置波形周期或脉宽。

   一个带预分频器的通用时钟(GCLK_TCCx)和从事件系统来的事件能被用来控制记数器。事件系统也用作

输入捕获的源。

   可恢复故障模块的扩展使事件控制波形,通过直接作用于产生从TCC比较通道输出波形。这些事件能重

新启动,停止定时器/计数器周期或缩短输出脉冲的作用时间,或禁用波形输出只要故障状态出现。这通常可

以用电流感应调节或过零和退磁再触发。

   MCE0和MCE1事件源被可复恢错误模式所共享。只有异步事件被在内部使用,当错误单元扩展使能时。

更多的描述关于怎样配置异步事件运行,参考"EVSYS-Event System"

      用数字滤波和/或无目地输入,保证的操作(见"Recoverable Faults"),可恢复错误源能被滤波和/或窗

口控制以避免错误触发,例如I/0管脚的小错误。

   附加功能,六个可选的独立和连续的单位主要用于使用不同类型的电机控制,镇流器,LED,H桥,功

率转换器,和其他类型的电源开关应用,在一些情况下可完成的TCC实例。
   输出矩阵(OTMX)可以分发和路由的TCC的波形输出在端口引脚在不同优化配置,根据每个不同的应用类

型。

   死区时间插入(DTI)单元将分开四OTMX输出成两个非重叠的信号,非反向低侧(LS)和反向高侧(HS

)的波形输出可选死区时间插入LS和HS之间。

交换(互换)单元可以用来交换的LS和HS引脚输出,可用于电机控制的快速衰减。

   模式生成单元可用于生成与TCC更新固定逻辑电平同步波形条件。这是有用的简单的步进电机和全桥控

制的例子。

   不可恢复的故障模块使事件的直接作用于产生控制故障保护从定时器/计数器波形输出比较通道输出。

当一个不可恢复的故障检测,输出波形被迫安全预配置的值,其应用是安全的。这通常是用于即时和可预见

的关闭和禁用高电流或电压驱动。

   记数事件源(TCE0和TCE1)同不可恢复错误扩展共享。事件能被选择滤波。如果滤波操作没有使用,不

可恢复错误立即提供一个非同步在波形输出上,甚至时钟是不存在的。更进一步的描述关于怎样配置非同步

事件运行,参考"EVSYS-Event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