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358运放问题

楼主(2015-06-24):
就是一个简单的运放电路LM358  2,3引脚之间接入的是电压差50mv左右的电压信号,输出应该是放大54倍     可是输出只放大了五倍  搞了好久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1 有元件坏了
2 偏置电压或电源电压无法满足

网友B:
输入缺少参考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缺少参考电位

输入就是一个大概5A电流的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电压值大概在5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元件坏了
2 偏置电压或电源电压无法满足

偏置电压就是23引脚之间的电压差吧   我是50mv左右   不知道够不够   电源电压是5V我用万用表是测试4
.7V    我看资料上是3-32V  应该满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偏置电压就是23引脚之间的电压差吧   我是50mv左右   不知道够不够   电源电压是5V我用万用表是测试4
.7V ...

1,2,3几个管脚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A:
还有5K电阻的另一头电压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几个管脚电压都是多少?

1脚 0.282V    2脚   0.0152V  2脚5K后是0.063V    3脚0.012V 3脚5K后是0.0139v  二三脚之间电压差是0.0382V

楼主:
引用 楼主:
1脚 0.282V    2脚   0.0152V  2脚5K后是0.063V    3脚0.012V 3脚5K后是0.0139v  二三脚之间电压差是0.03 ...

我是用恒流源给的恒定5a的电流

网友C:
LZ还在执迷不悟,上面有人已经提醒了。
你这个电路:
如果是单端同相放大,输入信号的负端要接地。
如果是差分输入,则同相端要通过一个270K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还在执迷不悟,上面有人已经提醒了。
你这个电路:
如果是单端同相放大,输入信号的负端要接地。

是这样子吗

楼主:
我还想请问一下 ,我把50MV左右的信号单级放大60倍   精度怎么样  ?我是采样电阻测电流的  精度要高一点

网友D:
同相端需提供整流通路,即加一270k电阻接地

网友C:
LM358,不适合高精度的场合,输入失调电压会达到10毫伏的量级。
当然,大部分的LM358,输入失调电压不会这么高,一般是几个毫伏。
如果输入在50毫伏左右,经过校准,LM358还是可以用的,只是温漂大一些而已,具体你多做几个板子测试一下温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脚 0.282V    2脚   0.0152V  2脚5K后是0.063V    3脚0.012V 3脚5K后是0.0139v  二三脚之间电压差是0.03 ...

2脚电压高于3脚,1脚应该输出负的--------你是单电源,不可能输出负的。
这个电路受到电源的限制无法放大你的信号。
在正常放大状态,2,3脚之间是“零电源”,电压差应该是0,如果不考虑失调电压的话

网友E:
二个输入端有MV级的压差,明显OP没有正常环路工作。

网友F:
楼主用的不是差分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电压高于3脚,1脚应该输出负的--------你是单电源,不可能输出负的。
这个电路受到电源的限制无法放大 ...

电源应该提供多大?或者我这个需求  可不可以提供一个解决办法,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不是差分放大。

请我我这个电路应该如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58,不适合高精度的场合,输入失调电压会达到10毫伏的量级。
当然,大部分的LM358,输入失调电压不会这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应该提供多大?或者我这个需求  可不可以提供一个解决办法,跪谢

如果是直流电流检测,你试试把5K电阻的另一头对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流电流检测,你试试把5K电阻的另一头对调一下看看

您说的是?我没太理解
电源电压应该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个输入端有MV级的压差,明显OP没有正常环路工作。

OP?我用的是LM3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我没太理解
电源电压应该是多少伏

5V也够了。
让2脚接电压低的那一端,这样输出会是正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频率是多少?

这个与频率有关?用示波器测了一下
6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也够了。
让2脚接电压低的那一端,这样输出会是正的,应该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当我调到5a电流的时候  输出显示有0.29V  输出还是有  只是放大倍数不对  而且更换那个270K电阻输出也没有变化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我我这个电路应该如何做?

有 专门的差分运放的。

网友A:
电路贴完整

楼主:
电路就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 专门的差分运放的。

比如说...

网友F:
INA102,128,129等

网友A:
你那恒流源是交流还是直流啊?要是直流你把极性也标出来啊
要是交流你这电路就不能用,要么加个偏置,要么用双电源

网友H:
l楼主是单电源供电,输入要进行偏置。建议采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l楼主是单电源供电,输入要进行偏置。建议采用双电源。

请问怎么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恒流源是交流还是直流啊?要是直流你把极性也标出来啊
要是交流你这电路就不能用,要么加个偏置,要么 ...

是直流    同相端是正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直流    同相端是正极

那它应该可以工作。
否则可能有元件坏掉或参数不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它应该可以工作。
否则可能有元件坏掉或参数不满足

我刚才又测了一下  1脚是0.29V    2脚是0.0138  3脚是0.0104v   2脚5K另一端是-0.02  3脚5K另一端是0.03V
测量参考点都是以运放供电电压地端为参考点    为什么2脚5K另一端会是负电压呢

网友A:
负20mV是对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正常放大状态。
难道你的5K电阻和270K电阻有问题?

电阻我用万用表测了的啊  值是对的  放大是对了的  关键是放大倍数出入很大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我用万用表测了的啊  值是对的  放大是对了的  关键是放大倍数出入很大哦 ...

放大倍数出入很大就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出入很大就是不对。。。。。。

是啊   搞了一天就是没搞出什么名堂

网友A:
量一下2脚那个5K电阻两端的电压差,是多少?是否接近-5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2脚那个5K电阻两端的电压差,是多少?是否接近-50mV?

是的

网友A:
LM358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看看。。。。。

我只有两个 换了之后效果一样:'(

网友A:
我觉得270K电阻不对头。。。

网友A:
好像是27K

网友A:
或者270K是对的但5K其实是50K。。。。

网友A:
话说,这个5K电阻哪里来的?不是5.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5K电阻哪里来的?不是5.1K?

恩 5.1K

网友A:
要不,你把电阻再测一遍,注意小数点,数好几个0.。。。。。

网友B:
基础的东西太欠缺啊,指点也理解不了啊,两边地要链接,358输出不是轨至轨,要求低选用358v,但最低输出也要10mv左右,要求高用双电源单运放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的东西太欠缺啊,指点也理解不了啊,两边地要链接,358输出不是轨至轨,要求低选用358v,但最低输出也 ...

两边地连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缺少参考电位

输入参考电位是这样加的吗

网友I:
LZ还是找点运放的资料好好看看先吧
不然各位坛友也是白忙乎,
都不知道OP为何物,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5K电阻哪里来的?不是5.1K?

我完整的电路图贴出来了,我不用恒流源调试,就用一个0.05V电压输入,输出是对的      0.01欧电阻两侧的电位是48V左右  压差是几十毫伏  我希望输出是3V以内 请问我的这几个地与DCDC的地应该如何处理  是连在一起还是分开?

网友J:
你的5v是怎么获得的,你的LM358的供电时隔离的,还是不隔离的?如果是隔离的,你可以把LM358的地接到48v的+极上。
如果不隔离,共地就不能用,LM358的运放输入端有大于45v的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5v是怎么获得的,是不是要和48v共地?

5V是单片机的电源  现在不知道如何做了 共地我也试了  也没出来

网友J:
单片机电源和48v的关系如何,关键是你的48v电源和你的单片机电源之间什么关系。隔离不隔离?如果不隔离,0.01欧姆电流取样电阻放在48v的负端就很方便

网友J:
LM358(单片机)的5v电源和48v负端连接(共地),图上的5A恒流源模拟负载,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把下面的270k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电源和48v的关系如何,关键是你的48v电源和你的单片机电源之间什么关系。隔离不隔离?如果不隔离,0. ...

按照你说的做了 可是还是出不来  270K电阻去不去掉  放大倍数都只有1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做了 可是还是出不来  270K电阻去不去掉  放大倍数都只有10的样子    ...

是不是要两级放大?也不对吧  我这放大倍数也不大啊 54倍

网友K:
信号频率?

楼主:
就是直流电流检测

网友B:
真看不过去了,你那图运放gnd要链接到负载+,或者采用上边的下端检流图,lm358最低输出有几百mv死区明白么!这个死区需要编程处理掉或采用双电源,实际还要示波器看下是否存在振荡,告你一遍了什么用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看不过去了,你那图运放gnd要链接到负载+,或者采用上边的下端检流图,lm358最低输出有几百mv死区明白么 ...

没太能理解您的意思,您看我这样可以吗  我这个是用PROTEUS仿真的  仿真是对的  可实际焊出来就是出不来结果?或者您能否告诉我这图怎么改  基础实在太差,见笑

网友B:
呵呵,上面明明有正确的图你就不参考,你仿真的图运放4脚要接48v-极,单电源轨至轨运放都不是绝对的轨至轨都会有一个小死区,比如358输入是0,但输出依然会存在电压,这个电压和输出和灌入电流还存在关系,即使有下拉电阻最低也会存在10mv左右电压,如果有灌入电流则会有几百mv的电压,对于精密电路来说这个电压非常大了,即使编程处理但是线性也会变差,要求高的电路就要采用双电源调零,基础虽差态度不错,不然也看不见这些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上面明明有正确的图你就不参考,你仿真的图运放4脚要接48v-极,单电源轨至轨运放都不是绝对的轨至轨 ...

恩恩 仿真运放接48V 负极试了   能出来结果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焊的电路就是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个输入端有MV级的压差,明显OP没有正常环路工作。

您的意思是我这个压差小了?50mv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这个压差小了?50mv左右

大了,理想上近似相等,OP的二端是虚短才对。

网友J:
给输出加个1K负载,注意48V的负极一定要和你的LM358的电源的地接在一起,2个5.1k电阻从0.01欧电流取样电阻的两个根部,因为电流大,各导线的电阻都可能大于0.01欧姆。你可以直接用4位半数字电压表,测量0.01欧姆取样电阻上面的电压,看和358的输出电压比对,如果电流有10A,电压应该100mV,放大50多倍,超出358的范围了,LV358最大输出可以接近5v,你说结果不对,到底是多少?两个输入电阻的连接点对不对?在LM358的输出加个下拉电阻,输出小电压时好一点。

网友H:
3脚用电阻分压到1/2电源电压,使人用电容隔离,采用单端输入比较简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