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分享一点STM32硬件设计的经验

楼主(2015-06-24):
声明:由于下述内容不起眼但很重要,所以别的人肯定是不会写出来告诉你的啦。

很多经验都是从错误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没有实践,哪会犯错,没有犯错,哪来经验。

我曾经设计了一个基于STM32的工控板,引出了JTAG调试接口,当我把板子上的电源部分和STM32最小系统部分先焊好以后,先试一下JLINK V8能否顺利下载程序,结果插上JLINK V8以后,JLINK的灯变成了红色。正常的时候是绿色。所以我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了。

JLINK灯变红,据我以前的经验,一般就是复位引脚有问题。所以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复位引脚的电压,结果是0V。

我们看复位电路,正常情况下,复位以后,复位引脚应该是高电平(3.3V)才对。

我首先怀疑电容C11是不是焊的短路了,因为贴片电阻相对直插电阻来说还是很小的,以前也有直接焊短路的时候。拿万用表量了一下,结果没有短路。

然后怀疑复位引脚是不是在焊接过程中,直接连了地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有接地。这个错误又排除了。

不是以上两个焊接电路引起的问题,我就开始想,这个电路和以前设计的STM32电路有什么区别,这个电路和以前的STM32电路的区别就是,这个电路的VDDA引脚和VREF+引脚没有直接和VDD3.3V相连,而是连接了一个参考电压芯片。用的参考电压芯片是LM4040A30芯片,这是一个3.0V的
参考电压,连接电路如下:

LM4040A30电路图

LM4040A30电路图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结果那个3.0V的地方是1.76V,远远低于3.0V,所以我再一次打开了LM4040A30芯片的datasheet,找到了如下一段话。

LM4040 Rs选择

LM4040 Rs选择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电阻Rs,不要让Iz大于15mA,否则就会烧坏它。也就是穿过LM4040的电流不能大于15mA,我算了一下我现在用5.1K电阻的话,穿过LM4040的电流应该是连1个mA都不到,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这个限流电阻用的太大了,使得电压基准芯片工作不正常了。

那就倒算一下吧,假设现在LM4040A30正常,输出3.0V,那么Rs的电阻值就应该是(3.3V-3.0V)/15mA=20欧姆,也就是说,只要电阻大于20欧姆就可以保证LM4040不被烧坏,手头正好有100欧的电阻,所以我如果用100欧的电阻的话,穿过LM4040的电流就是(3.3V-3.0V)/100欧=3mA。发生在100电阻上的功率大概就是0.3V乘以0.003安,不到1mW,所以用0805封装的电阻足够了,保证不会烧电阻。

所以我把原来的5.1K换成了100欧,再次量了一下基准电压,变成3.00V了,这时候,插上JLINK V8,灯也绿了,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了。

为什么基准电压VDDA和VREF+在1.75V时单片机不正常?

看了一下STM32单片机的参考手册,手册上指出,VDDA引脚和VREF+引脚的电源电压范围应该是2.4~3.6V,所以当VDDA引脚电压不足时,单片机无法工作。

另外注意:我的电路中,把VDDA和VREF+连接到了一起,接到了3.0V基准电压了。建议,以后再做STM32电路的时候,把VDDA和其他的VDD连接,只把VREF+和基准电压芯片连接。

这就是做STM32电路板的一点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建议,以后再做STM32电路的时候,把VDDA和其他的VDD连接,只把VREF+和基准电压芯片连接。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内容对小白还是不错的 ,不过 我这边一般都没用稳压芯片 呵呵。。都是直接连的

网友C:
2. 建议使用相同的电源为VDD和VDDA供电,在上电和正常操作期间, VDD和VDDA之间最多允许有300mV的差别。
楼主应该遇到是这个问题吧 ,你的VDD和VDDA压差已经超过300mv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 建议使用相同的电源为VDD和VDDA供电,在上电和正常操作期间, VDD和VDDA之间最多允许有300mV的差别。
...

刚好擦边。。。。。。。。。。。。。。。

网友:
这个内容对小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以后再做STM32电路的时候,把VDDA和其他的VDD连接,只把VREF+和基准电压芯片连接。这个什么意思。 ...

因为VDDA引脚和VDD引脚的压差不能超过300mV,所以建议VDDA要和VDD相连,单独给VREF+提供基准电压。

网友:
楼主真是耐心讲解啊,我受益匪浅。大赞。

网友E:
很不错,给后来者很大帮助,st的单片机里面的电压一定要注意各点的电压差
stm8只允许500mv,stm32要求更低

网友:
多看看帖子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这个电路的VDDA引脚和VREF+引脚没有直接和VDD3.3V相连,而是连接了一个参考电压芯片

网友F(2015-12-30):
学习了,谢谢;我的QQ:852142386    (希望能像你多学习)

网友G:
厉害,这都是经验

网友:
楼主这个LM4040A30电压基准偏差大不?另价格怎么样?

网友H:
不错,很容易理解,多谢楼主了

网友I:
当VDDA引脚电压不足时,单片机无法工作,因此要满足供电的基本需求才行。

网友J:
都是直接与VDD连。

网友K(2017-02-24):
受益匪浅。。让我想起我的一个电路了

网友L:
现在STM32都是高频设计

网友L:
STM32F7的电路设计要求严格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