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90092视频叠加子屏显示十字移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24):
各位好!
     如题,本人现在在用MB90092做电十字的叠加,现在出现了几个问题,主要是:
  1,用子屏进行十字显示,字库中设置好十字,横竖长度是相等的,但显示出来横向变短变粗,垂直方向更细更长,不知是什么原因。
2,对十字进行移动,目前单独上下或左右移动,可以实现全屏范围的移动,但是每次按键按下去,实际没有按我所需要的移动,而是出现了跳变,比如我要向下移动,十字线就直接跳到最顶端,然后往下可以一直移动到底部,,从初始位置向上移没有反应,向下移动之后再向上才可以移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3,接入外部视频,改用外同步的时候,十字线在中心往下一点出现了一点失真,线出现了弯曲,可以看到那几行一直在闪,造成了弯曲,找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希望有接触过或没接触过这方面内容的大侠能够给我提点意见,在这先谢过了!谢谢!

楼主:
来个大神指点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个大神指点我一下

1.这个很正常,你仔细看看datasheet,有关于分辨率的描述,另外显示屏也会有失真的
2.这个就是你程序问题了,再看看程序的逻辑或者看驱动是否对
3.这个应该是同步信号不好,用示波器测量同步信号幅度、波形、时序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很正常,你仔细看看datasheet,有关于分辨率的描述,另外显示屏也会有失真的
2.这个就是你程序问题 ...

好的,谢谢你,我再看一下

网友B(2015-09-23):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我再看一下

把源码贴出来参考一下,好吗?我这里也在设置子屏呢!不过连字符都不出来

楼主(2015-12-10):
引用 网友B:
把源码贴出来参考一下,好吗?我这里也在设置子屏呢!不过连字符都不出来 ...

你弄出来了吗,我这个电脑没有,下次给你看下,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16-01-21):
引用 楼主:
你弄出来了吗,我这个电脑没有,下次给你看下,问题解决了

没有,后来忙于其他事情,就没有弄这个事情了。也麻烦你给我看看,没有弄出来,还是有点遗憾!

楼主(2016-03-23):
引用 网友B:
没有,后来忙于其他事情,就没有弄这个事情了。也麻烦你给我看看,没有弄出来,还是有点遗憾! ...

你现在还在弄MB90092字符叠加吗?

楼主:
最近做了几块板,第一块是好的,后面接着两块都有问题,我是在一个方框中间再加一个十字,但是现在方框横线变成虚线,方框竖线正常,十字横线也是虚线,十字竖线没有显示。开始以为是芯片问题,现在换了几个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有没有懂的人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做了几块板,第一块是好的,后面接着两块都有问题,我是在一个方框中间再加一个十字,但是现在方框横线 ...

如果你软件没有改动,还得从硬件找问题,用示波器测试比较一下波形!

楼主(2016-06-30):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软件没有改动,还得从硬件找问题,用示波器测试比较一下波形!

好的,谢谢哈,问题找出来了

网友B:
恭喜,恭喜。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