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4357调着调着jtag和swd就连不上了,Flash Magic可以

楼主(2015-06-25):
各位大神,LPC4357调着调着jtag和swd就连不上了,Flash Magic可以,但是全片擦除了jtag和swd还是不行,请问有遇到的不?

网友A:
Flash Magic 里面看看有没解锁或解密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Magic 里面看看有没解锁或解密的选项。

显示没有加密nocrp

网友B(2018-09-10):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