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中断问题

楼主(2015-06-25):
DMA, BLE, AC, hz, mac
各位大哥,能帮小弟看一下有关DMA的设置这段不。

DMACH1BurstConfig(16,1,1);
DMACH1TransferConfig(63,-16,0);
DMACH1WrapConfig(66,0,66,16);
    DMACH1ModeConfig(DMA_SEQ1INT,PERINT_ENABLE,ONESHOT_ENABLE,CONT_DISABLE,SYNC_DISABLE,SYNC_SRC,OVRFLOW_DISABLE,SIXTEEN_BIT,CHINT_END,CHINT_ENABLE);

这样设置的话不是意味着要在ADC采样的结果寄存器,转移64次数据才产生一个DMA中断吗?
我的理解是如果AD采样频率是64HZ的话,DMA的中断频率差不多是1HZ。
然而我不论是设置采样频率为2000HZ还是2HZ,DMA产生中断的频率都没有变化。

不知道是我理解有错还是什么原因,恳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DMA还不太懂,但是感觉这个是不是和系统时钟有关

网友B:
DMA说起来简单,用起来难......

网友C:
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