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5-06-25):
以前做过一个低功耗的的产品,对其中的一些电阻的选择,选大了抗干扰不行,选小了功耗又高了,尤其是像三极管可Mos管的控制端的选择。

网友A:
关于电阻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可以进行计算,比如说你的系统最大能承受的电流是多少,然后再反推电阻

网友A:
如果电阻太大的话,对于抗干扰效果不好,可以使用低功耗的芯片来代替,可以找些可以使能的芯片,例如带使能的232芯片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是用一个9013推一个SI2302,结时把电路搞错,用9013的集电极去控制SI2302的门极,选择30K的电阻,结果导致工作时有0.23mA的电流,很郁闷。7V的应用场景,7V/30K=0.233mA

网友C(2015-07-30):
Mos管可以把电阻选大点,因为Mos管是电压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