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625】模块输出负载,启动不良问题

楼主(2015-06-25):
规则:每周五汇总近一周的每日一问,挑选出3名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小功率DC-DC电源模块输出负载为感性负载(电机线圈),为什么会导致启动不良,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这是电机的感应电压引起的,而且电机线圈的电阻很小,所以会出现瞬间的冲击电流,这样会触发保护电路,所以要解决此问题应该电源功率足够大或者串联电阻来解决较为合适。

网友B:
静待围观打赏奖

网友:
这个真不会。

楼主:
本期参与者较少,是由于题目太难了么?

楼主:
【答案】
原因分析:
感性负载(一般为电机线圈)在开机瞬间线圈未产生感应电动势,只有线圈的内阻r在整个回路中工作,线圈的内阻很小(一般mΩ级~Ω级),根据I=V/r ,启动瞬间产生的电
流会很大,超过模块的过流保护点,导致模块出现保护现象,启动不良。

解答:对于功率小的模块,建议在输出串联一个小电阻,或是选用功率大一点的模块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机的感应电压引起的,而且电机线圈的电阻很小,所以会出现瞬间的冲击电流,这样会触发保护电路,所以 ...

恭喜!答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恭喜!答对了。

恩,持续关注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机的感应电压引起的,而且电机线圈的电阻很小,所以会出现瞬间的冲击电流,这样会触发保护电路,所以 ...

恭喜答主hbzjt2011获得此题打赏奖!
敬请持续关注【每日一问】!

网友C:
这个活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