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BSP为3.10.53,怎么修改dts来调试lvds屏???

楼主(2015-06-25):
     hello!

     BSP是3.10.53,现在要连接一个lvds屏,由于在3.10.53中引入了dts,不是在ldb.c中添加屏的配置,请问一下,如何进行,求详细步骤,找了好久,也没什么文档,新手一枚,望大神相助?

网友A:
我用的imx6sabresd,相应的在imx6qdl-sabresd.dtsi 中ldb下可以修改LVDS的参数,LZ在相应的设备树文件中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imx6sabresd,相应的在imx6qdl-sabresd.dtsi 中ldb下可以修改LVDS的参数,LZ在相应的设备树文件中修 ...

能把你修改的地方,贴一下吗?我是新手不太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把你修改的地方,贴一下吗?我是新手不太懂,谢谢~

&ldb {
        status = "okay";

        lvds-channel@0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18>;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65000000>;
                                hactive = <1024>;
                                vactive = <600>;
                                hback-porch = <220>;
                                hfront-porch = <40>;
                                vback-porch = <21>;
                                vfront-porch = <7>;
                                hsync-len = <60>;
                                vsync-len = <10>;
                        };
                };
        };

        lvds-channel@1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18>;
                primary;
                status = "disabled";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1>;
                        timing1: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65000000>;
                                hactive = <1024>;
                                vactive = <600>;
                                hback-porch = <220>;
                                hfront-porch = <40>;
                                vback-porch = <21>;
                                vfront-porch = <7>;
                                hsync-len = <60>;
                                vsync-len = <10>;
                        };
                };
        };
};

你修改里面的timing应该就可以,这个要看屏的手册。

楼主:
谢谢~~

下面是我修改的:
&ldb {
516         status = "okay";
517         split-mode;
519         lvds-channel@0 {
520                 fsl,data-mapping = "spwg";
521                 fsl,data-width = <24>;
522                 status = "okay";
524                 display-timings {
525                         native-mode = <&timing0>;
526                         timing0: hsd100pxn1 {
527                                 clock-frequency = <71100000>;
528                                 hactive = <1024>;
529                                 vactive = <768>;
530                                 hback-porch = <220>;
531                                 hfront-porch = <40>;
532                                 vback-porch = <21>;
533                                 vfront-porch = <7>;
534                                 hsync-len = <60>;
535                                 vsync-len = <10>;
536                         };
537                 };
538         };
540         lvds-channel@1 {
541                 fsl,data-mapping = "spwg";
542                 fsl,data-width = <24>;
543                 primary;
544                 status = "okay";
546                 display-timings {
547                         native-mode = <&timing1>;
548                         timing1: hsd100pxn1 {
549                                 clock-frequency = <71100000>;
550                                 hactive = <1024>;
551                                 vactive = <768>;
552                                 hback-porch = <220>;
553                                 hfront-porch = <40>;
554                                 vback-porch = <21>;
555                                 vfront-porch = <7>;
556                                 hsync-len = <60>;
557                                 vsync-len = <10>;
558                         };
559                 };
560         };
561 };

uboot的配置参数:

setenv lvds_args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24'

setenv mmcargs '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lvds_args} root={mmcroot}'

setenv mmcroot '/dev/mmcblk3p2 rootwait rw rootfstype=ext3'

结果测得lvds输出口的频率不是71.1MHz,能帮我看看我这样改的有问题吗?
弄了好久。。。。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下面是我修改的:

你用的channel0还是channel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channel0还是channel1?

channel0.不能两个同时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channel0还是channel1?

另外:我看到有的说还要修改一下mxcfb0:

  我是这样改的:

     mxcfb1: fb@0 {
157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158                 disp_dev = "ldb";
159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160                 mode_str ="LDB-XGA";
161                 default_bpp = <32>;
162                 int_clk = <0>;
163                 late_init = <0>;
164                 status = "okay";
165         };
       需要吗?

网友B:
不是太懂这方面,帮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channel0还是channel1?

   修改dts之后,你是怎样编译的?

网友C: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自己也受益良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dts之后,你是怎样编译的?

make dtbs就好了

楼主:
   能具体点吗?

  我执行make  dtbs之后,出现rm -f /../*.d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