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5器件库怎么安装器件库

楼主(2015-06-25):
mdk里面点击pack install ,找不到器件库。下好器件库,直接点击安装不了。应该放进mdk5什么安装文件夹里面才能安装。

网友A:
什么器件pack install没有,下载好不是直接点击安装也是通过pack install里面import进去的

网友B:
还不如用4.6的

网友C:
在pack installer的file菜单里选择“import...”, 然后选择下载好的zi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ack installer的file菜单里选择“import...”, 然后选择下载好的zip文件。

多谢斑竹:'(

网友D:
我下的是带2个安装文件的MDK;
5.0的;
2个根据说明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下载重新安装。

网友E:
在pack installer的file菜单里选择“import...”, 然后选择下载好的zip文件

是啊,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