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助焊剂?

楼主(2015-06-25):
大家焊接贴片芯片时都用什么助焊剂?我用首次使用助焊剂,是宝工8S0005的焊油,感觉焊接效果不错,但清洗困难,用大量酒精清洗后,PCB上还有点油腻的感觉。另外这款助焊剂包装上提示不能用于集成电路和高压电路焊接,除非使用酒精清洗才能避免短路。所以不想再用这个助焊油了。
大家比较喜欢用什么助焊剂?松香助焊剂有液体的吗?常见的松香都块状,焊接贴片芯片时不如焊膏容易涂抹到引脚上。

网友A:
AMTECH
RMA-223-UV

网友A:
这个很好的 你试试

网友B:
我一般用固态的松香,好处就是容易存放

网友C:
通常不用助焊剂,因为焊锡中已经包含了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不用助焊剂,因为焊锡中已经包含了松香

在焊接小引脚封装的时候用,比如TQFP144单片机,没有助焊剂没办法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的 你试试

这个需要清洗吗?容易清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焊接小引脚封装的时候用,比如TQFP144单片机,没有助焊剂没办法完成。

需要买好一些的焊锡丝,差的肯定不行。

目前使用无铅焊锡,焊接LQFP176无需借助任何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固态的松香,好处就是容易存放

固态松香焊接贴片之类时如何使用?磨碎了撒上去吗?还是用烙铁头沾下松香?这样烙铁头上的松香很快就蒸发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态松香焊接贴片之类时如何使用?磨碎了撒上去吗?还是用烙铁头沾下松香?这样烙铁头上的松香很快就蒸发 ...

沾一下就行。几秒钟的时间就足够了

网友D:
自己玩儿玩儿,焊接量不大,可以搜索CW8100助焊笔,超级好用

网友D:
这玩意儿就是太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固态松香焊接贴片之类时如何使用?磨碎了撒上去吗?还是用烙铁头沾下松香?这样烙铁头上的松香很快就蒸发 ...

烙铁温度不要调太高,沾一下松香能多保持几秒钟,足够你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焊接小引脚封装的时候用,比如TQFP144单片机,没有助焊剂没办法完成。

用焊锡丝挂锡后,用吸锡带,完成吸锡,感觉效果还可以。
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
请指正。

网友G:
我也用固态的松香,我用了好几年了。但我最近发现有一种进口的助焊剂不错,听说加热时就蒸发掉。具体牌子正在查找中………………

网友H:
一般焊接都不用助焊剂,只是那种引脚太密,无法拖焊的时候,点一点松香

网友I:
一般不用助焊剂,像几楼所说的,买好一点的锡丝。熟练的时候从一侧管脚折线划过就基本焊好了。

网友J:
如果不是BGA芯片,不用助焊剂,BGA用的助焊剂,也是松香水之类的,会自己挥发的。
至于普通的贴片器件,根本不用助焊剂,用好的焊锡丝上锡后,直接热风枪焊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是BGA芯片,不用助焊剂,BGA用的助焊剂,也是松香水之类的,会自己挥发的。
至于普通的贴片器件,根 ...

是说松香水可以替代固体松香吗?能自然挥发那样最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用焊锡丝挂锡后,用吸锡带,完成吸锡,感觉效果还可以。
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
请指正。 ...

焊接LQFP经常用的方法   无须助焊剂就可以    不过容易短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说松香水可以替代固体松香吗?能自然挥发那样最好了。

不知道是啥材料,反正是液体,我们称之为助焊笔,挤挤就出来助焊液体了,不过比较贵。
以前是进口的,很贵,现在估计是国产山寨的。

网友L:
我买的焊宝,不过一般没用。

网友:
上贴片厂

网友M:
:lol,原来还可以这么玩,只用松香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是焊接水平不够。
我都是直接用焊锡焊,最多焊过的就是144脚的STM32F103ZET6。 ...

那你用的什么牌什么号焊锡丝?看来活性很好哦

网友O:
焊工是练出来的,以前我也整天要加松香才能焊。现在只要有好的锡线焊接pitch0.3及以上的各种连接器无压力

网友P:
助焊剂的目的是降低焊料熔化后的表面张力,增加流动性,比如焊锡丝就是空心的,内部有助焊剂,焊锡熔化后,流体的表面张力变小,使焊料和焊件实现浸润。
焊锡丝中间有助焊剂,助焊剂加热后会挥发,助焊剂挥发后焊锡的表面张力增大,流动性变差,很难从贴片的引脚之间流出来。
焊接贴片时,电烙铁的温度尽量低些,让助焊剂挥发慢点,可以使用细铜丝在贴片引脚间加热,利用焊锡熔化后的液体在铜丝间的表面张力把焊锡“吸”出来,如果焊锡表面不光滑,还是用助焊剂再加热一次。
最简单的助焊剂是松香+酒精,缺点是会残留,以用酒精清洗。在淘宝上搜索助焊剂,还发现有松香水助焊剂,应该就是松香+酒精。本人在90年代修过老的仪器,发现三极管的管脚从根部腐蚀断了,分析是用了有腐蚀性的焊锡膏之类的助焊剂所致。

期待大家推荐过自己使用过的好的助焊剂!

网友Q:
不用,清洗不干净,容易出问题

网友R:
大部分工程师,焊接IC时,都是习惯拖焊吧,利用锡线里面的松香助焊,这样一般不用专门的助焊剂;
在公司使用这种方法好,不过自己私人用这种方法就有点费锡线,成本算下来可能是买点助焊剂更划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