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5-06-25):
5V/0.47F的组合电容  在电路中的作用一般是什么? 如果做电源的话可以用多大的电源代替?

网友A:
要结合电路看的

楼主:
具体电路我这没有! 是四节1.5V电池供电的,应该是通过一个  7350-A(一个稳压芯片) 给这个组合电容充电  然后连接一个干簧管 控制阀门  主要是不理解这个组合电容  把所有电池拿掉 它依然保持5V  而且减小的很慢 这个组合电容的作用 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电源吧!  其实就是一个低压检测

网友B:
什么是组合电容

楼主:
自己看网上好像是这么叫的  就是两个电容连接一起  充电很快 放电很慢很慢很慢  不理解他怎么放电这么慢!!!

网友A:
0.47F的电容 你算算 等于多大UF?
既然用了7350 待机功耗想必很小 估计1mA 或者微安级别的
电池拿掉 电容存的能量很多呢 放电电流小 当然很慢啦

网友A:
至于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电容
我猜你后端电路控制有关 后端电路瞬间需要个大电流 吧
具体你可拍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或者描个原理图来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做备用电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做备用电源用的

看着jjjyufan老师 的讲解我 感觉应该就是做后备电源用的 0.47f这么大的电容  而且外围就接了个液晶 接了个超低功耗的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电容
我猜你后端电路控制有关 后端电路瞬间需要个大电流 吧
具体你可拍个实物照片来 ...

拆的一个设备  算不算侵权 呵呵 就是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一个 显示电压检测  一个控制通断阀门

网友A:
开关阀门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D:
根据电容的储能公式计算
Q=CU=IT

网友E:
这种法拉电容一般是给时钟供电的,工作电流微安级别。随便用一个小电池就可以,建议还是可充电的最好。

网友F:
就相当于一个备用电池,它是防止断电后用户数据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