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tlv320aic3x音频驱动移植

楼主(2015-06-25):
我使用的是3.10.53版本的BSP,由于内核改用了dts,不知道该如何移植tlv320aic3x音频驱动,请各位指教该如何修改dts,谢谢~

网友A:
DTS是什么,tlv320aic3x 无非就是用I2C配置一些寄存器,移植不就是移植I2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S是什么,tlv320aic3x 无非就是用I2C配置一些寄存器,移植不就是移植I2C吗?

DTS是设备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S是什么,tlv320aic3x 无非就是用I2C配置一些寄存器,移植不就是移植I2C吗?

请说明一下好吗?不用修改设备树吗?

网友B:
楼主我没听说过dts,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C:
连dts都不知道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必须要修改dts文件呢......肯定要改的......3.x的后几个版本都是d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dts都不知道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必须要修改dts文件呢......肯定要改的......3.x的后几个版本都是dt了..... ...

请问知道怎么修改吗?

网友C:
                        tlv320aic3106: tlv320aic3106@1b {
                                compatible = "ti,tlv320aic3106";
                                reg = <0x1b>;
                                status = "okay";

                                /* Regulators */
                                AVDD-supply = <&vaux2_reg>;
                                IOVDD-supply = <&vaux2_reg>;
                                DRVDD-supply = <&vaux2_reg>;
                                DVDD-supply = <&vbat>;
                        };
把这段写在你所用的i2c接口中

网友C:
vaux2_reg是你的dts中电源管理芯片中电压的设置......

网友C:
vbat: fixedregulator@0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regulator-name = "vbat";
                regulator-min-microvolt = <50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5000000>;
                regulator-boot-on;
        };
这么设置

网友C:
你最好找个例子改,不同的板子上面dt的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