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求助:allegro中用pad designer画焊盘无法保存

楼主(2015-06-25):
姑娘正在学习allegro~~
开pad designer 画焊盘,可是无论是直接制作好焊盘然后save/save as 还是快捷键保存都无法保存上。
又直接新建焊盘文件后修改焊盘具体信息再保存,还是无法保存上。打开新建焊盘文件的保存路径也找不到焊盘文件,只找到一个pad designer.jrl文件,打开该文件弹出提示框说焊盘修改后没有保存。如下图:

就好像是保存功能失灵了一样~~求好心的大侠帮帮忙看看怎么回事~~~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设置的长方形焊盘只设置长度,没设置宽度。。。设置好长宽重新保存就可以保存上了

网友A:
能不能看一下你画的PCB?只一部分就行!

网友B:
画图不仔细
cadence 很严谨的
出现问题 自己先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图不仔细
cadence 很严谨的
出现问题 自己先查查

我才刚刚开始学用这个软件,照着教学视频照做的,不太懂哈。。不过教学视屏里就只设置了长度可以保存。我估计是因为版本不一样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一下你画的PCB?只一部分就行!

。。我这两天刚开始学怎么用allegro软件啊,不是自己在画pcb啊。。刚刚学怎么制作焊盘就卡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好吧,我就是想看一下这个软件画出来的线是怎么样的?

网友C(2015-10-07):
您好  我现在也遇到与你同样的问题 我用你的方法解决不了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