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 CS5173,有问题!

楼主(2015-06-25):
芯片发热,电感也很热,输出电压不对,有人遇到过这个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上你自己的实物图
估计器件用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你自己的实物图
估计器件用的不对吧

下面是实物图,CS5173,5V转12V的,电感改成大的功率电感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你自己配的反馈电阻多少?
现在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A:
输出电容你焊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你焊的多少?

输入输出电容都是 22UF 电感22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配的反馈电阻多少?
现在输出电压多少?

反馈电阻 10K 2.55K,现在上电,芯片和电感就发烫,几乎没有输出

楼主:
还有,我实际电路时把PGND和AGND接在一起,其他脚接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实物图,CS5173,5V转12V的,电感改成大的功率电感了,还是不行

这样的布板有问题,地都布到开关节点上去了。PCB布得很差。

网友C:
你那22uH电感那么小,电流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22uH电感那么小,电流不够吧?

改大了,还是不行,我负载电流很小的

网友B:
就是电感和开关频率,怀NI是电感太小,或是开关频率太小。平均电流大保护。升高频率试下,测开关节点,占空比多少。还有二个地是连在一起的吧,不然,要打屁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布板有问题,地都布到开关节点上去了。PCB布得很差。

PCB是布的差,功能上应该不受影响吧,顶多影响纹波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是布的差,功能上应该不受影响吧,顶多影响纹波而已

错,会对高频开关电流有影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会对高频开关电流有影响 。

不至于发烫不工作的

网友D:
有没有检查过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检查过二极管?

二极管没问题,正向压降0.6V,过1A电流,反向耐压4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馈电阻 10K 2.55K,现在上电,芯片和电感就发烫,几乎没有输出

按参考设计的配置 ,
输入3V 输出是多少?
你试试

网友A:
示波器看下FB 波形
并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下FB 波形
并个电容试试

在反馈电阻10K上并电容 0.1uF 么?

网友A:
焊了几块板子 啊  上波形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了几块板子 啊  上波形图来看看

焊了两块,晚点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了几块板子 啊  上波形图来看看

波形图来了
输出的波形图:

开关节点的波形图

反馈脚的波形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波形图来了
输出的波形图:

芯片电源脚的波形:

网友E:
反馈电阻 10K 2.55K应该出6.28V,不至于没有电压出来,可能是布板不良,建议把输出电容换成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A:
板子是空载状态还是 带载了?

网友A:
带个1k 负载试试

楼主:
板子是空载的,您看电源脚,本来是输入5V才对,但输入5V被拉成了锯齿波了,芯片像是在打嗝,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馈电阻 10K 2.55K应该出6.28V,不至于没有电压出来,可能是布板不良,建议把输出电容换成电解电容试试。 ...

换电解试过了,还是哪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感和开关频率,怀NI是电感太小,或是开关频率太小。平均电流大保护。升高频率试下,测开关节点,占空 ...

电感试过用100uH,没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实物图,CS5173,5V转12V的,电感改成大的功率电感了,还是不行

1脚200P 呢?
贴你自己的原理图来看看
也许你画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实物图,CS5173,5V转12V的,电感改成大的功率电感了,还是不行

感觉你7 8 短起来了

网友B:
原厂的推时间电容是0.01UF,你怎么是0.1UF。4脚是接地吗。明显是开关频率不对啊

网友F:
肯定是原理图错了 这么简单的电路不会不工作的  发烫厉害 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   因为不带负载  不可能烫这么厉害的

网友F:
;P感觉原理图没错  就芯片的封装做错了

网友G:
可能性:
1.输入电源不稳,提供的电流不够;
2.电感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脚200P 呢?
贴你自己的原理图来看看
也许你画错了

200P是有的,这里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原理图没错  就芯片的封装做错了

sop8的,这个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推时间电容是0.01UF,你怎么是0.1UF。4脚是接地吗。明显是开关频率不对啊 ...

我实际是用0.01uf的,4脚是悬空,SS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性:
1.输入电源不稳,提供的电流不够;
2.电感饱和。

输入电源5V 1A,输出空载
1.电感22Uh 33 100uh到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实际是用0.01uf的,4脚是悬空,SS脚

把SS脚搞电平试试,实际量测时间的阻容器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S脚搞电平试试,实际量测时间的阻容器件,有问题。

ss 拉高没作用哦:(

网友E:
输入电容并个几百U的电解试试,可能是电源不稳,要不就是芯片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容并个几百U的电解试试,可能是电源不稳,要不就是芯片本身问题。

并过一个470u的:(

网友H:
严格按照芯片手册进行期间选型和PCB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严格按照芯片手册进行期间选型和PCB布线。

:(

楼主:
大神你好!
目前测的电路空载时输出电压可以达到12V,但负载一大时,Iout大于50mA时,电压就下跌,不知什么原因呢?

楼主:
输出电流上不去?怎么办呢?

网友A:
换电感 换肖特基
另外 输入有无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感 换肖特基
另外 输入有无限流?

输入没限流,电感换大?,二极管的压降现在是0.6V,应怎样换?

网友A:
你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
二极管 换SS3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
二极管 换SS34试试

我用的二极管是 SS14,电感从12-100uH都试过。

楼主:
快关节点的波形也不是断续模式了,变成了方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二极管是 SS14,电感从12-100uH都试过。

开关节点的波形也不是断续模式了,变成了方波

网友I:
引用 楼主:
PCB是布的差,功能上应该不受影响吧,顶多影响纹波而已

明显没什么经验

网友I:
看开关波形,明显输出短路了。
看实物图,明显PIN7、PIN8短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看开关波形,明显输出短路了。
看实物图,明显PIN7、PIN8短路了。

哈哈,7脚8脚短路了,芯片会热么?

网友J:
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