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抄出来的PCB图怎么添加网络

楼主(2015-06-25):
我是一个初学者,想学学。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A:
重新画个原理图?

网友B:
抄的时候 同步抄原理图
抄完 2份都有了啊
只抄PCB 这个叫描图好吧 没长进的

网友C:
选中走线,右键在属性里面设置成你需要的网络名字

网友D:
抄都抄出来了还要网络表干嘛。。。
目前为止,做的都是简单的案子,没有用过网络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