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1和I2C2问题

楼主(2015-06-25):
在做 I2C-EEPROM实验的时候,为什么用I2C1就不行,而用I2C2就可以,我的I2C_SCK是接PB10,I2C_SDA是接PB11。

网友A:
驱动的IIC2接口改好了没

网友B:
PB10,PB11 有 I2C 功能嘛 ?  默认第二功能好像没有 I2C 功能

是不是要重映射 才有 I2C 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B10,PB11 有 I2C 功能嘛 ?  默认第二功能好像没有 I2C 功能

是不是要重映射 才有 I2C 的功能 ...

PB10  PB11 就是 I2C2。你不信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D:
你的I2C_SCK是接PB10,I2C_SDA是接PB11,当然是用I2C2才可以啊。如果要用I2C1,你可以接PB8、PB9.

网友E(2015-11-24):
请问你的I2C2初始化程序能发下吗,我有I2C1初始化程序可以起运行,我想改成I2C2时 ,RCC_I2CCLKConfig(RCC_I2C1CLK_HSI);时钟源怎么配置

网友E:
下面是我的I2C1初始化程序,
static void IIC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RCC_I2CCLKConfig(RCC_I2C1CLK_HSI);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8,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AnalogFilter =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DigitalFilter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Timing = 0x00210507;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 ENABLE);
},这个程序时没问题的,你可以参考下,
I2C2不知道你怎么设置的
能共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