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boost作用

楼主(2015-06-25):
两级boost作用?

网友A:
不是两级,是两路交错,输出功率提高的同时可以降低纹波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两级,是两路交错,输出功率提高的同时可以降低纹波

能说的详细点吗?是怎么提高输出功率的?

楼主:
具体是怎么个过程,怎么实现提高输出功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是怎么提高输出功率的?

如果用1路输出100W,用两路输出200W,不是提高了输出功率了么?
(总和提高了,每一路还是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1路输出100W,用两路输出200W,不是提高了输出功率了么?
(总和提高了,每一路还是那么多) ...

两路一路由L1,D1,Q2组成,另一路由L2,D2,Q1组成,两路相当于并联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路一路由L1,D1,Q2组成,另一路由L2,D2,Q1组成,两路相当于并联对吗?

不仅是简单并联。注意功率MOS管控制信号也是两个:PWM1和PWM2。
如果是简单并联,两个控制信号可以合成一个。

这正是2楼所说“交错”的含义。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并不是电工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仅是简单并联。注意功率MOS管控制信号也是两个:PWM1和PWM2。
如果是简单并联,两个控制信号可以合成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圖的出處。有個疑問如果需要交錯,代表占空比只能50%以下,如此限制了升壓能力。 ...

嗯,这个是TI公司逆变器原理图里的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圖的出處。有個疑問如果需要交錯,代表占空比只能50%以下,如此限制了升壓能力。 ...

没有这样的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圖的出處。有個疑問如果需要交錯,代表占空比只能50%以下,如此限制了升壓能力。 ...

此电路并不限制占空比必须在50%以下,大于50%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