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求N79E8132A 的ADC程序例子

楼主(2015-06-25):
才入门编程,对新塘的单片机不太熟悉,求N79E8132A 的ADC程序例子,最好附带简单原理图,这个芯片的参考电压是不是就是第12脚的电压呢?求解说。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楼主有那个手册吗?有的话搞到这个单片机 头文件自己写就行了

楼主(2015-08-27):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那个手册吗?有的话搞到这个单片机 头文件自己写就行了

有这个单片机的手册,新手,看得有些糊涂,同时还有程序的例子,这个例子是有问题的,所以希望有人帮忙写个可用的,参考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那个手册吗?有的话搞到这个单片机 头文件自己写就行了

这是弄到的pwm程序例子,和单片机的型号,不知道用了,请问有没有可用的pwm例子,或者帮忙写个最简单的都行,求教

芯片型号

芯片型号

程序不可用

楼主:
哦,自己会ADC的,是这个pwm的没搞明白,ADC如下就可以了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ial()
{
        ADCCON1=0x80;
        AADR2=0;AADR1=0;AADR0=0;
        ADCEX=0;
        ADCI=0;
}
unsigned char adc()
{
        if((ADCS==0)&&(ADCI==0))
                {
                        ADCS=1;delay10ms(1);
                }
        while(ADCI==1)
        {
                adc_value1=ADCH;
                adc_value2=ADCCON0&0xc0;
                ADCI=0;
        }
}

网友B:
唉!到官网上找啊!什么例子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到官网上找啊!什么例子都有啊!!

自己弄出来了

网友C:
官网不好找的,网站设计不合理。

网友D:
楼主怎么想起来这个芯片型号的。

网友E:
M0的比较好学,简单,可以先学新唐的M0的

网友F:
一定要学简单的,但是还有用的,M0和M3,M4窦娥可以的。

网友G:
没用过这个芯片,只用过新唐的M0和M3

楼主(2016-03-01):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想起来这个芯片型号的。

我本来也没用过这个的,公司先前别人用的这款,然后没留下任何资料,又要求继续要用这个

网友D:
我看了你发的那个历程,基本的51核心单片机嘛,操作还是很简单的,只是我们手里没有这个片子,也没有资料,没法帮你做,主要是知道寄存器名字,以及用户手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