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地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25):
我想问下如果图中的GND1和GND2连接到一起可以不?7805出来的5V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控制Q9的通断。左边是变压器出来的三个抽头。大家都来看看这样连行不行!!

网友A:
觉得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也觉的没问题,可实验的结果不是很理想7805烧了...不知是原理还是我其他地方接的有问题,哎.....

网友B:
绝对不行。

网友C:
为什么要将强电与弱电共地?隔离不是跟安全?

楼主:
为什么?我想通过康铜丝上的电压来测量负载电路的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将强电与弱电共地?隔离不是跟安全?

我想通过康铜丝上的电压来测量负载电路的电流大小。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想通过康铜丝上的电压来测量负载电路的电流大小。

你的80V绕组和10V绕组不公用“0VAC”即可。
也就是说,两个变压器绕组没有任何联系。
那么GND1和GND2就可以联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80V绕组和10V绕组不公用“0VAC”即可。
也就是说,两个变压器绕组没有任何联系。
那么GND1和GND2就可 ...

额,为什么公用了就不行呢?还有就是如果要公用的话有办法解决么?个人想法是加个二极管隔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为什么公用了就不行呢?还有就是如果要公用的话有办法解决么?个人想法是加个二极管隔开! ...

“个人想法是加个二极管隔开!”
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想法是加个二极管隔开!”
办不到。

额,那你能说说这样连接为什么不行么?会怎么样? 还有就是如果我要测量负载电路中的电流应该怎么测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那你能说说这样连接为什么不行么?会怎么样? 还有就是如果我要测量负载电路中的电流应该怎么测量呢 ...

去把桥式整流四支二极管在交流正负半周期如何导通搞清楚,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D:
帮楼主模拟了下,两个地之间的确电位差不一样。应该是负半周时两个电压峰值不同,造成的。如果两个绕组是相同的,就可以这样做。
下边是不共用中心抽头的情况。所以建议楼主换变压器吧。要不测电流的地方就用运放什么的隔离一下吧。

网友E:
此贴我来结!!!
1、首先,在不清楚同名端的情况下假设“0VAC” 是“80VAC”和“10VAC”的中间抽头,即“80VAC”和“10VAC”之间有90V的交流电压。
(1)当“80VAC”比“10VAC”高时:
电压回路如截图01所示
P8和R52的串联回路两端加了90V-1.4的电压;
(2)当“80VAC”比“10VAC”低时:
电压回路如截图00所示
7805两端加了90V-1.4的电压,7805肯定烧毁!

如果同名端和以上假设不符,那么也可以根据电压回路的到7805两端电压为70-1.4V的结果。

感谢maycheng!!知道又不说破需要一种智慧,代人思考不如让人学会思考。我性子没有那么冷静,看见问题就像直接说破。
楼主应该学会耐心,这样的电路自己分析一下应该会出来的。不过也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通过康铜丝上的电压来测量负载电路的电流大小。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么? ...

通过测量康铜丝上的电压来计算负载电流大小,无需将强电和弱电两个电源的绕组连接在一起。

网友F: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