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 电路问题?

楼主(2015-06-2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1.png项目是便携式产品,需要把3.6V电池抬高到30V。用LT1615器件。电路是:现在不明白boost电路对输入的3.6V电池电压有无干扰,能否同时用于MCU供电还是要隔离。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1.png怎么电路图没上传

网友A:
隔离到不一定需要
3.6 搞个LDO 系统供电用3V

网友B:
BOOST电源输入端加共模电感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用的是MSP430F5438A芯片,你的意思把3.6电池功过LDO产生3V给MCU用。可我系统里还有CDMA模块供电可以直接用电池3.6V吗?

网友C:
手机背光电路是这么设计的,要选择合适的升压芯片,否则干扰很难滤除的。
VBAT直接接CDMA模块,和升压电路之间最好加一个磁珠,升压模块的输入输出滤波要好,要多加一些小电容,滤除RF谐波。

楼主:
Master-Bob
你好!
  ”BOOST 输入端加共模电感“理解不了,起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要加共模电感?

楼主:
谢谢!gx_huang !
您的意思是:CDMA 电池供电和升压电路的电池之间加磁珠防止升压电路干扰CDMA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