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关于可控硅触发电路

楼主(2015-06-25):
这个BTA06是如何触发的呢? 2个电阻是1M 能触发吗?

网友A:
先把原理图画正确,第一感觉就是原理图画错了。
2个光耦的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
2个光耦的输出是双向的

楼主:
  这是光耦的 引脚图,电路图 没有问题。

网友A:
2个光耦都导通时,不需要BTA06,通过R1,已经形成触发回路,2个单向可控硅可以触发了,没有BTA06什么事情了。
你这个BTA06,1M电阻,估计无法触发,应该改小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光耦都导通时,不需要BTA06,通过R1,已经形成触发回路,2个单向可控硅可以触发了,没有BTA06什
谢谢!
和我想的差不多,但是我这个是实际产品, 我弄不清楚BAT06的作用,要是可以不用的话,不是可以节约好多成本吗? 我们这边一直在用,看不懂这个BAT06

楼主:
另外,我这边的单向可控硅的 G1和A通 ,G2和AK2 通 这是为什么 ,还是产品就是这样设计的呢?

网友A:
你这个通是什么意思?
2个单向可控硅的接法,就是图上的原理,当G1/G2短路,2个触发极通过电流,就会触发其中一个单向导通。

网友B(2015-09-14):
楼主这个电路是可以调节负载功率的么,通过脉冲频率或脉宽调节负载功率,这样可能可以解释这个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是可以调节负载功率的么,通过脉冲频率或脉宽调节负载功率,这样可能可以解释这个接法 ...

是的,可以调节功率的,在0%到100%

网友C:
服了你们的老板,这种电路也敢数以万计的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了你们的老板,这种电路也敢数以万计的做出来。

..几十万了,一直没问题啊!!!用着挺好的啊!!! 只是我理解不了,如何实现导通和关断的!!!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帮忙,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原理图和PCB不一致。。。。PCB上面U22的4脚是连接到光耦的G脚,没有连接到A1上!!这个郁闷

谢谢大家的帮忙!!! 遗留问题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