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没有人用过AOZ1284PI这个DC-DC的料?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5-06-25):
有没有人用过AOZ1284PI这个DC-DC的料?性能怎么样?
IC REG BUCK ADJ 4A 8SO

数据列表         AOZ1284PI
产品相片         8-SOIC Exp Pad
其它有关文件         AOS Green Policy
标准包装          3;000
类别
集成电路(IC)

家庭
PMIC - 稳压器 - DC DC 开关稳压器

系列        EZBuck??
包装          带卷(TR)
类型        降压(降压)
输出类型        可调式
输出数        1
电压 - 输出        0.8 V ~ 30 V
电压 - 输入        3 V ~ 36 V
频率 - 开关        200kHz ~ 1MHz
电流 - 输出        4A
同步整流器        无
工作温度        -40°C ~ 85°C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        8-SOIC(0.154,3.90mm 宽)裸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        8-SO 裸露焊盘
其它名称        785-1689-2
AOZ1284PI-ND

楼主:
怎么就没人理呢?

网友A:
用过,做24V转12V,性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做24V转12V,性能不错

谢谢~~~

网友B:
用来做充电器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来做充电器的吗?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做充电器的吗?

用来做系统的电源管理,5V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来做系统的电源管理,5V电源

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做24V转12V,性能不错

前辈,能否发个原理图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A:
规格书有

楼主:
有,但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想借鉴一下!!!

网友A:
给你一个EVB图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EVB图参考。

非常感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EVB图参考。

还想问下那个EN脚的5V你是从VIN分压得来的吗?
还有Cb的容量用0.1uF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实际怎么用的?

我是用来做一个5V的电源的,VIN正常工作时是4节锂电串联供电,充电时有23V左右。
VOUT=5V供系统电路和1117转3.3V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那个EN脚的5V你是从VIN分压得来的吗?
还有Cb的容量用0.1uF可以吗?
...

EN脚直接大电阻接VIN便可
Cb用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脚直接大电阻接VIN便可
Cb用0.1uF

哦~~~谢谢~~~

网友D(2015-08-15):
大神,有AOZ1284PI输入14V-26V,输出固定为12V的参考设计图纸么?我们这里12V输出死活是怪毛病,5V输出按参考设计没问题。

网友E(2016-08-18):
按照参考做个24-5v的 不能带载 哪位大神能指导下吗?

网友F:
AOZ的芯片不建议用,出问题以后直接输入输出短路(非常容易出现),当然这款我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AOZ的芯片不建议用,出问题以后直接输入输出短路(非常容易出现),当然这款我没用过 ...

其他家都一样

网友G(2020-10-16):
大神,请问有原理图么?

网友H:
加我Q:2355767105,我公司专业做各种DC-DC升压、降压,LDO线性降压IC,电池充电IC,电池保护IC等电源管理类IC,价格便宜还免费提供样品与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