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是否可以源于同一个线性稳压器的输出

楼主(2015-06-25):
模拟电源和数字要分别供电。可以使用两个稳压源分别供电,但是两个之间的电压差必须满足在数据手册中的规定(<0.5V,相差0.3V是比较理想的)。实际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可以来自同一个稳压器的输出,只在AV+和VDD之间接简单的滤波器也是很有效的。这里要加一个小电感,也可以用低阻值的线绕电阻(通常2欧姆)。线绕电阻要有足够的寄生电感。这种方式既能降低成本又能减少体积。

网友A:
同意楼主的看法,我觉得就是不要让数字电源的噪声传到模拟电源上,那么滤波电路上就要稍微讲究一些,可以估算一下数字电源上有效的噪声带宽,把这个带宽内的数字噪声滤掉就行,这里的滤掉指的是滤到很低的程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主的看法,我觉得就是不要让数字电源的噪声传到模拟电源上,那么滤波电路上就要稍微讲究一些,可以估 ...

多谢分享。建议分享一下,如何滤掉噪声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主的看法,我觉得就是不要让数字电源的噪声传到模拟电源上,那么滤波电路上就要稍微讲究一些,可以估 ...

设计电路的 时候 模拟和数字一般都是分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建议分享一下,如何滤掉噪声宽带。

直接举个栗子:我最近用到了一个金升阳G1205S-2W的电源模块,这个模块的开关频率是80KHz,我不想让这个频率的开关噪声串进我的模拟电路部分,我就做一个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是50KHz,为啥是50KHz呢?随便选的,只要把80KHz干掉就行了,用个PI型的滤波电路。

那么图中的参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如下:M = 50KHz/(1/2PI)
           L = 2/M H;
           C = 1 / M F;
这个滤波电路的阻抗是1Ω的,阻抗也可以调的,但是我觉得作为电源滤波,这个电路是串联进这个电源输出的,阻抗越小越好吧。
这个公式是来自于日本人写的一本书上。

但是,50KHz前面的噪声怎么滤掉呢,可以用个磁珠并联电容的电路来实现,具体参数我忘了,磁珠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等我学会了再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