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靠谱的电流检测芯片

楼主(2015-06-25):
之前做电源检测电流都用的是INA282,芯片固定增益50V/V,它的共模电压范围比较宽(-14V-80V),而且CMRR(140DB)和PSRR(110DB)比较高,但是每次采出来的电流噪声特别大,信噪比很低。想问问大家都用什么电流检测芯片?或者有什么好一些的芯片推荐?

网友A:
allegro的电流采集芯用过 还好
但是  我觉得INA282也不差的 关键是你干扰没怎么处理吧
输入信号有无做滤波呢?
贴图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电流采集芯用过 还好
但是  我觉得INA282也不差的 关键是你干扰没怎么处理吧
输入信号有无做滤 ...

输入信号接滤波?无源滤波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接滤波?无源滤波吗?

allegro具体什么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电流采集芯用过 还好
但是  我觉得INA282也不差的 关键是你干扰没怎么处理吧
输入信号有无做滤 ...

查了下ACS712好像用的挺普遍的

网友A:
示波器看输出信号 自己酌情增加 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输出信号 自己酌情增加 RC

哦,我明白了,明天试试。

网友B:
我公司用的是ACS7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用的是ACS712-5

got it,3q

楼主:
发现282后加π型滤波很给力的。多谢各位建议,你们推荐的芯片我有时间试试

网友C:
谢谢分享!正在调INA282芯片

网友D(2015-07-27):
ina170芯片怎么样

网友E:
发现282后加π型滤波很给力的。

能给出你的滤波电路和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出你的滤波电路和参数吗?

简单的π型滤波啊。电容用10uf,电感用铁粉芯磁环绕个一百多uh就行。用RC也可以的

楼主:
怎么结不了贴啊,老是说分数分配有问题

网友F(2016-08-06):
最近在研究MAXMAX4173  和INA282差不多,
发现MAX4173在检测电流较小时精度特别差,输入高端检测,电源1.2V负载82欧姆的电阻,采样用0.5欧姆,理论是15ma左右,实际转换输出成电压就爱偏低,经过单片机或手动换算显示只有8~9ma,当电压为3V左右时,同样负载,采样,显示值基本等于理论值,感觉芯片对于小电流或者说低电压(1.2v)线性度不够,偏差太大,不知道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