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uboot2013.4调试串口修改问题

楼主(2015-06-25):
板子调试串口从 1改到 4
我做了如下修改
      mx6qsabresd.c    :

iomux_v3_cfg_t const uart4_pads[] = {
        MX6_PAD_CSI0_DAT12__UART4_TXD | MUX_PAD_CTRL(UART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13__UART4_RXD | MUX_PAD_CTRL(UART_PAD_CTRL),
};
     static void setup_iomux_uart(void)
{
//        imx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uart1_pads, ARRAY_SIZE(uart1_pads));
        imx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uart4_pads, ARRAY_SIZE(uart4_pads));
}

    mx6qsabresd.h    :
    #define CONFIG_MXC_UART_BASE        UART4_BASE
     #define CONFIG_CONSOLE_DEV                "ttymxc3"
还是看不到串口4的打印信息,请问还要修改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还需要修改uboot

网友B:
没有弄过......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弄过......关注一下......

:)

网友C:
还得修改一下uboot吧

网友D:
楼主你好
该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

网友E:
串口4有没有被占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4有没有被占用呢?

已经好了,引脚复用没配好  谢谢

网友B:
都是引脚复用惹得祸......

网友F(2016-12-14):
这类问题确实有99%是和硬件配置有关,曾有怀疑serial和console的驱动,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