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IR2110驱动芯片的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的区别。。。请说的通俗一点

楼主(2015-06-25):
小弟就是想用IR2110驱动IRF250,不太明白高端和低端驱动的区别?如果大神有现成的电路,,,大恩不言谢!

网友A:
该系列芯片手册(datasheet)上必有典型应用电路图,例如

网友B:
简单点说,
低端就是电压电流放大,
高端则增加了电平转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系列芯片手册(datasheet)上必有典型应用电路图,例如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图我也看了,我选用2110的本意是想用它来驱动两个MOS管,但是,我只会用低端驱动驱动,高端好像电路练得有问题,还有,这个应该是可以驱动两个mos管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图我也看了,我选用2110的本意是想用它来驱动两个MOS管,但是,我只会用低端驱动驱动 ...

实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可能对IR2110不是很理解,说得不清楚!大概是这样,我连电路时候,COM和VSS一起接地,LIN接单片机输入,VDD接5V,VCC接20V,LO接电阻后接MOS管,就是这样了!其他引脚都没有接,就想问问,像我这样接应该只用了低端吧,,,那如果要用高端,也就是HIN,HO应该怎么用呢?我实在不明白这个怎么传图,添加图片叫我输入图片地址,,,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对IR2110不是很理解,说得不清楚!大概是这样,我连电路时候,COM和VSS一起接地,LIN接单片机输入 ...

上传图片用右上角的“高级模式”比较简单。进入“高级模式”后,点击“图片”,再点击“选择图片上传”,即可选择图片所在文件夹再选择图片,点击图片即可将图片加入到光标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对IR2110不是很理解,说得不清楚!大概是这样,我连电路时候,COM和VSS一起接地,LIN接单片机输入 ...

你这样接,高端各引脚均悬空,当然只使用了低端部分电路。

“COM和VSS一起接地”
这样接,光耦没有隔离作用。

“VCC接20V”
有点危险。MOS管门极耐压通常为20V,你用到了极限。最好降低些,12V已足够。

网友C(2016-04-21):
大神,请问一下,高端的驱动怎么连?我现在也在弄这个,但是高端的输出的下降沿是梯形的波形图如下。

网友D:
高端驱动,涉及到高端管子的S极电压波动的问题,怎样在S极波动下,VGS的电压产生可靠地关闭和打开的问题,在打开过程中,高管的S极的电平不断的上升,为了使VGS大于VTH,也必须跟随S极上升,这就是高管驱动的技术密码,同理,关闭时,也存在这个问题,关闭好搞点,一下子把G极打到GND电平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问一下,高端的驱动怎么连?我现在也在弄这个,但是高端的输出的下降沿是梯形的波形图如下。 ...

二极管要用超快速的,电容要用大电容的非极性电容。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要用超快速的,电容要用大电容的非极性电容。试下。

二极管选用1N4148,行不?电容的话,我是用的一个2.2uF的钽电容,然后波形就是那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选用1N4148,行不?电容的话,我是用的一个2.2uF的钽电容,然后波形就是那样的。。 ...

我的频率是50KHZ,改成无极性电容的话,2.2uF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端驱动,涉及到高端管子的S极电压波动的问题,怎样在S极波动下,VGS的电压产生可靠地关闭和打开的问题, ...

大神,求指教,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选用1N4148,行不?电容的话,我是用的一个2.2uF的钽电容,然后波形就是那样的。。 ...

5819,1UF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求指教,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驱动高管的G极的电平是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驱动高管的G极的电平是多少啊?

波形图如图,2通道的是将示波器的探头直接接到高管MOS的G极。4通道是将示波器的探头直接接到低管MOS的的G极。1通道是IR2110S的高端输入端HIN,3通道是IR2110S的低端输入端LIN。另外,请问大神,1N4148的效果没有5819的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波形图如图,2通道的是将示波器的探头直接接到高管MOS的G极。4通道是将示波器的探头直接接到低管MOS的的G ...

试下,就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波形图如图,2通道的是将示波器的探头直接接到高管MOS的G极。4通道是将示波器的探头直接接到低管MOS的的G ...

另有可能,此为死区时间,s极是浮的,没有大的功率,而下管没有导通,这就是中间平台的原因,20US的死区时间,正常。如果高端极下拉一个电阻,不跟下管连接,就不会存在这个半腰平台。此为正常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另有可能,此为死区时间,s极是浮的,没有大的功率,而下管没有导通,这就是中间平台的原因,20US的死区 ...

“S极是浮动的”是什么意思?LO的参考地是com,HO的参考地是V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