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电极串稳压管

楼主(2015-06-25):
(无正文)

楼主:
AlARM是单片机给出的3.3V报警信号,有两点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集电极串一个3.6V稳压管啊,还有同事说这个三极管是做恒流作用的,但是我算的,基极电流是0.5mA左右,如果按放大100倍的话,管子早饱和了!

楼主:
谁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减压的吧24-3.6V=20V

网友A:
基极电流你咋算的0.5mA啊 这个太大了啊

网友A:
你的输出端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电流你咋算的0.5mA啊 这个太大了啊

R21和R22连接处电压是0.7V,所以R21两端压差是2.6V,Ib是0.5mA左右,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出端在哪里啊

这一部分电路和一个电阻并联,然后和一个电阻串联。检测电压,送到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一部分电路和一个电阻并联,然后和一个电阻串联。检测电压,送到比较器 ...

有没有完整点的图啊,这样看不出来啊

网友B:
把图贴全了,别人不是神仙,谁知道你心里的这一部分是那一部分并联串联,如果只是单纯电位比较还用连续串3个电阻,这电路也是多余的

网友C:
个人认为:Ib楼主算错了,应该是 U1 = 3.3 / (R21+R22)* R22 ,Ib = (U1 - 0.7) / R22;这个跟三极管算静态工作点一样。这个三极管是当开关用,用来使稳压管工作的(反向击穿提供通路)。

网友D:
降压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Ib楼主算错了,应该是 U1 = 3.3 / (R21+R22)* R22 ,Ib = (U1 - 0.7) / R22;这个跟三极管算 ...

U1 = 3.3 / (R21+R22)* R22   Ib = (U1 - 0.7) / R22
没看明白你这公式,U1你算得是R21、R22分压后的电压值,那Ib为什么分压后的电压值减去0.7V再除以R22?

可以设Ib:基极电流、I1:流过R21的电流 I2:流过R22的电流
Ib= I1-I2; 三极管导通后I1=(3.3-0.7)/R21 I2 = 0.7/R22
Ib = 0.36mA

网友F:
图画错了。

网友G:
关于Ib,13L正解;稳压管作用,要看3个200ohm电阻,单凭此图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U1 = 3.3 / (R21+R22)* R22   Ib = (U1 - 0.7) / R22
没看明白你这公式,U1你算得是R21、R22分压后的 ...

流过R21、R22的电流近似相等。那么UBE电压就等于R22两端的电压。再把R22,B,E看成一个回路计算。三极管分压式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流过R21、R22的电流近似相等。那么UBE电压就等于R22两端的电压。再把R22,B,E看成一个回路计算。三极管 ...

你那估算的结果不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那估算的结果不对吧

我仿真了一下,您是对的。谢谢您的指点,以前一直这样算的。多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完整点的图啊,这样看不出来啊

图不给完整了,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

网友I:
稳压管感觉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