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变频调速控制电机

楼主(2015-06-25):
我正在做基于AVR单片机的变频调速控制的研究,即采用AVR单片机为主控制器,实现基于AVR单片机的串行通信以及D/A转换方式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我所使用的单片机为ATmega64,变频器为三菱的E700,电机为JSCC Model:80YS25GY38, 不晓得能不能实现吗,难度在那儿,谢谢!

网友:
技术层面肯定能够实现,首先驱动电路需要做好,之后就是软件算法了,这个要看你的具体项目需求了

网友A:
这个用最便宜的M48就绰绰有余了。
M48+485+PWM+运放。
M64的话可以直接做小功率简易型变频器了。

楼主(2015-11-02):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最便宜的M48就绰绰有余了。
M48+485+PWM+运放。
M64的话可以直接做小功率简易型变频器了。 ...

请问您对三菱E700变频器熟悉吗,我有E700的资料,可是在软件编程时,不知道资料上那些是重点,那些在编程时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