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源基础知识】电阻

楼主(2015-06-25):
1、电阻的概念:
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导体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

在物理学中,用电阻(resistance)来表示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导体的电阻越大,表示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越大。不同的导体,电阻一般不同,电阻是导体本身的一种性质。

2、电阻的定义:
定义:导电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称为电阻, 将电阻制作成一种器件称为电阻器, 它最基本的作用是阻碍电流的流动。电阻的电路符号如下:
电阻器用符号R表示,最基本的参数是标称阻值、额定功率和误差。公式R=U/I常用单位为欧姆(Ω),千欧(KΩ) 和兆欧(MΩ).

楼主:
3、电阻的种类
电阻器按制造材料可分为: 碳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绕线电阻、水泥电阻、薄膜电阻。

4、电阻的常见用途
普通电阻:限流、分压、RC吸收电路、负载;
敏感电阻:(光敏、压敏、湿敏、热敏电阻):
控制、传递、转换、抑制电压和电流信号、尖峰

5、性能参数
(1)标称阻值
标称值通常是指电阻器上标注的电阻值
电阻值的基本单位是欧姆(简称欧)用“Ω”表示。实际应用中,还常用千欧(kΩ)、兆欧(MΩ)、吉欧(G Ω)、太欧( T Ω) 来表示。
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
1kΩ= 103 Ω 1MΩ= 106Ω
1GΩ=109 Ω 1T Ω =1012Ω

楼主:
(2)额定功率
指在特定(如温度等)条件下电阻器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当超过此功率,电阻器会过热而烧坏.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值也有标称值,一般分为1/8W、1/4W、1/2W、1W、2W、
3W、4W、5W、10W等,其中1/8W和1/4W的电阻器较为常用。常用SMT厚膜电阻:

楼主:
(3)允许误差
一只电阻器的实际阻值不可能与标称阻值绝对相等,两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我们将该偏差允许范围称为电阻器的允许偏差。允许偏差小的电阻器,其阻值精度就越高,稳定性也好;通常,普通电阻器的允许偏差为±1%、±5%、±10%、±20%,而高精度电阻器的允许偏差则为±0.5%、± 0.25%、±0 .1%、± 0.01%、± 0.05%、±0.001 % 。

6、电阻器的温度系数
电抗元件的标称值会随温度的变化而略有改变,温度每变化1℃,会引起元件的标称值相对变大或变小。温度系数越大说明该元件的稳定性越差,反之,温度系数越小说明该元件的稳定性越好。

楼主:
7.标注方法
①直标法
将电阻器的标称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直接标在电阻体上,其允许偏差则用百分数表示。例如:6R2J表示该电阻标称值为6.2Ω,允许偏差为±5%;
3K6K表示电阻值为3.6KΩ,允许偏差为10%;1M5M则表示电阻值为1.5MΩ,允许偏差为±20%。
常见误差表示的符号意义:
D ±0.5% F ± 1% G ± 2%
J ± 5% K ±10% M ±20 %

楼主:
②色标法
普通的电阻器用四色环表示,精密电阻用五色环表示。紧靠电阻体引脚根部一端头的色环为第一环,较远离电阻体根部的另一端头为末环。
  • 普通电阻采用四环
  • 精密电阻采用五环
颜色对应的数字意义如下图:

楼主:
③数码标示法
用三位或四位数字来表示元件的标称值的方法称为数码标志法。常见于贴片电阻或进口器件上。在三位数码中,从左至右第一、二位数表示电阻标称值的第一、二位有效数字,第三位数为倍率10n 的“n”(即前面两位数后加“0”的个数),单位为Ω。四位数码则第一、二、三为数为电阻标称值的有效数字,第四位数为倍率10n)例如标识为222的电阻器,其阻值为2200Ω既2.2KΩ;标识为105的电阻器为1MΩ;标志为4R7的电阻器阻值为4.7Ω;标志为1502的电阻器阻值为15KΩ。

注意:要将这种标志法与传统的方法区别开来。如标志为220的电阻器其电阻为22Ω,只有标志为221的电阻器其阻值才为220Ω。标志为0或000的电阻器,实际是跳线,阻值为0Ω。

楼主:
8、电阻器的选用与检测
固定电阻器的选用
① 对一般电子电路,若没有特殊要求,可选用碳膜电阻器,以降低成本。对于高品质的电视机和收录机,应选择金属膜电阻器
和线绕电阻器。
②高频电路选用分布电容、电感小的电阻。如金属膜电阻。高增益小信号放大电路选低噪声电阻。如金属膜、线绕电阻。
③绕线电阻功率大,电流噪声小,耐高温,可用于低频电路或电源电路中做限流电阻、分压电阻、泄放电阻。
④功率的选择:应符合电路对电阻功率容量的要求,一般不随意加大或减小电阻的功率。由(P=I2R或P=V2/R)计算。

下面左图为碳膜电阻额定功率的估算,右图为金属膜电阻额定功率的估算

楼主:
二、常用电阻器件的认识

楼主:
三、电阻的应用分压、限流、

楼主:
说明:对应不同尺寸的厚膜电阻耐受电压有2个标准,一个是长时间耐压值RCWV,另一个则是暂态耐压,即附件标识出来的对应耐压等级,一般情况下暂态耐压等级是长时间耐压值RCMV的2~2.5倍,电阻实际应用时尽量不要超过RCMV值。

网友A:
赞一个!有些点在书上还真没看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2)额定功率
指在特定(如温度等)条件下电阻器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当超过此功率,电阻器会过热而烧坏.电阻 ...

我看了厚声的厚膜电阻规格书,有几个封装,可以有两三个不同的功率值(比如1206,它有1/8W,1/4WS,虽然我不知道S是什么意思)。
另外,电压上它也分三个不同的参数,分别为Max Working Voltage,Max Overload Voltage,Dielectric withstanding Voltage,比如1206的,分别是200V,400V和500V。

网友C(2015-08-12):
很基础的内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