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烧了!!!!!

楼主(2015-06-25):
为什么仿真器比开发板还贵!!!贵不止一点点,不是一点点啊,莫名其妙的就烧了仿真器我以为是仿真器被升级了,可是我降级不成功,看来确实是被烧了现在我都不敢使用仿真器了,唉!!!!一朝烧了仿真器,从此得了后遗症!!!!
我只想问,为什么仿真器那么贵那么贵????还那么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免费送仿真芯片的哦,一个芯片就是一个仿真器 IAP15F2K61S2、IAP15W4K58S4、IAP15W4K61S4 这三个型号可 ...

真的吗?是因为什么活动才送板子的吧?

网友B:
用jlink吧,一个仿真器才三十来块,烧10个都不心疼。

网友C:
实验室做一批仿真器吧

网友C:
烧了是因为你干活太多,累着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jlink吧,一个仿真器才三十来块,烧10个都不心疼。

我已经烧写3个了.的确不怎么觉得心疼.

网友E:
什么芯片的仿真器了,有那么贵么,据我了解,主流芯片的仿真器都不超过200,像arm、430、pic、avr、新塘的等等,貌似基本都没有超过150,当然arm的正版仿真器jtag贵点儿,不过一般用盗版的jlink就够用了

网友F:
从未烧过仿真器,想学学咋烧的

网友G:
烧掉 的时候,确实会有懊悔的想法。
等到你下决心把坏的仿真器摔地上,再踩一脚,你就会觉得很解气!

网友H:
现在贵的仿真器除了军工的,就是一些专用的了。就好比ADI和TI的DSP仿真器,因为只针对他们自己的芯片开放,所以就非常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link吧,一个仿真器才三十来块,烧10个都不心疼。

烧10个还是300了,要心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室做一批仿真器吧

实验室穷得叮当响,哪里肯花点钱做仿真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了是因为你干活太多,累着它了

是我太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之前用过40十几针的51仿真器,据说要几千块,我就烧了一个,还好有保修。 ...

我用的是430的,也不是算贵,160多,只是我们的开发板才60块钱,这差距也忒大了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芯片的仿真器了,有那么贵么,据我了解,主流芯片的仿真器都不超过200,像arm、430、pic、avr、新塘的 ...

我用的430的,1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未烧过仿真器,想学学咋烧的

交不交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烧掉 的时候,确实会有懊悔的想法。
等到你下决心把坏的仿真器摔地上,再踩一脚,你就会觉得很解气! ...

烧掉的时候,我是想的“哎呀!升级了?”当我降级不成功的时候我就想把它丢到地上踩一脚,但那只是想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贵的仿真器除了军工的,就是一些专用的了。就好比ADI和TI的DSP仿真器,因为只针对他们自己的芯片开放, ...

嗯嗯,我用的430的,贵也只是相对开发板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