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任务调度老死机。

楼主(2015-06-25):
在STM8写了一个任务调度器,总是运行一会就卡死。
typedef struct {
    void(*funname)();
    unsigned int delaytime[2];
    unsigned char flag;
}TASK_DEF;

extern TASK_DEF Task[];extern void (*function)(void);

调度器:
void exchang_fu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 = 0;i < maxtask;i++)
        {
            if((Task.flag==1)&&(Task.delaytime[0]==0))
            {
                Task.delaytime[0] = Task.delaytime[1];

                Task.flag = 0;
                function=Task.funname;
                (*function)();
            }
        }
    }
}
中断函数: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IRQ(void)
{
    unsigned char id;
    TIM4_SR = 0x00;
    for(id=0;id<maxtask;id++)
    {
        if(Task[id].delaytime[0]>0)
        {
            Task[id].delaytime[0]--;
        }
        if(Task[id].delaytime[0]==0)
        {
            Task[id].flag = 1;
        }
    }

}

为什么总是卡死?

网友A:
中断和你的调度器访问同样的变量但没有安全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就是定时中断了,干么里面还有时间相关代码?

我定时1ms,delaytime[2]是延时长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定时1ms,delaytime[2]是延时长度;

LS说的也可能,task等值没锁,可去参照下os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和你的调度器访问同样的变量但没有安全措施

是的,这个有哪些方法解决吗?我在结构体定义出修改了delaytime类型(int delaytime[2]),然后把Task[id].delaytime[0]==0改为Task[id].delaytime[0]<=0;就OK了;

楼主:
再问一下:我有下面这样类型数组,如何判定数组为空?
typedef struct {
    void(*funname)();
     int delaytime[2];
    unsigned char flag;
}TASK_DEF;

TASK_DEF Task[5];
如何判断Task[i]是否为空?(就是没有数据在里面)
是不是:if(Task[id]=='\0')或if(Task[id]==NULL)   但是出错啊。

网友A:
先把C语言弄熟悉吧。。。。。。。。。

网友A:
写操作系统这种事情先不要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我有下面这样类型数组,如何判定数组为空?
typedef struct {
    void(*funname)();

Task[id].funname == NULL
可以尝试这个

网友D:
是写法不安全造成的。 最基本的 C指针 你就没做安全处理。

网友E:
这个不算是调度,只能算是软时钟,这些问题调试就能出来,没有判断回调函数的合法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sk.funname == NULL
可以尝试这个

嗯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写法不安全造成的。 最基本的 C指针 你就没做安全处理。

:handshake,如何进行安全处理?菜鸟求教: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算是调度,只能算是软时钟,这些问题调试就能出来,没有判断回调函数的合法性。 ...

调度是不是还要加上任务堆栈来保护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操作系统这种事情先不要急。。。。。。

其实我就是没事瞎鼓捣: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没事瞎鼓捣

好吧。。。。其实这样多写多练是进步最快的
不过,真的写操作系统其实相当耗费精力,很考验你的耐心和智力。。。。。。

网友D:
/********************************************************************************************************
* 功 能 : 这个是软件定时器的维护任务 要求中断中能处理1/10秒的时间
* 入 口 : None.
* 返 回 : None.
* 说明  : 1) 当一个软定时器计时到时 将触发一个外部的处理函数
********************************************************************************************************/

void  TmrTask (void *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void  (*pfnct)(void);
    TMR    *ptmr;
    INT8U   i;

    pfnct = NULL;

        ptmr = &TmrTbl[0];
        for (i=0; i <TMR_MAX_TMR; i++) {
            OS_ENTER_CRITICAL();
            if (ptmr->TmrEn == TRUE) {
                if (ptmr->TmrCnt > 0) {
                    ptmr->TmrCnt--;
                    if (ptmr->TmrCnt == 0) {
                        pfnct = ptmr->TmrFnct;
                    }
                }
            }
            OS_EXIT_CRITICAL();
            if (pfnct != NULL) {
               (*pfnct)();
                pfnct = NULL;
            }
            ptmr++;
     }
}

这个是我很早前写的。一个 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 ...

谢谢啦: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其实这样多写多练是进步最快的
不过,真的写操作系统其实相当耗费精力,很考验你的耐心和智 ...

多写当练手:lol

楼主:
给的分不多,莫要见怪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的也可能,task等值没锁,可去参照下os用法.

嗯嗯,对

网友F:
不是的,你要看看你定义的空是什么

网友G:
写操作系统这种事情先不要急

网友H:
是芯片处理速度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