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IGBT管的保护问题

楼主(2015-06-25):
本人的永磁线圈(线径1.5mm,直流阻抗≤3Ω)为IGBT管的负载,工作电源为DC220V,IGBT导通(极少有机会导通)时间只有50毫秒左右,那么在IGBT导通时流过的电流理论上超过70A,管子选用仙童SGL160N600,当如图MS的桥型(需要时对角线管子导通)接法时工作正常,已经批量生产;最近想试试一个管子控制永磁线圈,如图MD的接法,二极管根本保护不了,原因是不是由于线圈工作电流太大,IGBT截止瞬间理论上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就是线圈的工作电流,这么大的电流二极管根本承受不了而损坏,二极管坏了IGBT也就坏了;如图MD的一个IGBT管控制永磁线圈,用什么方法才能可靠的保护,既不会损坏也有毫秒级的工作速度?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桥式电路,在关断时,对角的二极管导通,线圈的能量释放到电源;
如果仍然释放到电源的话,可以用2只ICBT做开关,对角位置用两个二极管------------不过似乎不会降低成本,大电流的二极管也不会便宜

楼主:
如图MD,如果把负载L放在IGBT的集电极与当前的负载L在发射极有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MD,如果把负载L放在IGBT的集电极与当前的负载L在发射极有区别吗?

除了驱动上的

其它的区别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