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求助,关于linux驱动自动创建设备节点的问题

楼主(2015-06-25):
今天研究下linux的自动创建设备节点,我用的内核版本是2.6.20,驱动部分就不列出来了,创建节点的函数是这样的
struct class*my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my_char_class"); //创建类
device_create(my_class,NULL,devno,"rtc"); //创建节点文件
这样驱动加载后,sys目录下有相应的类了,但是/dev目录下并没有节点文件,这时候用mknod手动创建一个设备节点是能正常操作的,说明驱动注册都正常。
上面两个函数跟linux/device.h里的定义的参数都对照过了,没有错误,后来又换了里面的旧版的API函数class_device_create();现象一样,还是看不到设备节点文件,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tatic int __init gpios_ctrl_init(void)
{
        major = register_chrdev(major, "gpios_ctrl", &gpios_ctrl_fops);
        if (major < 0)
        {
                return major;
        }

        gpios_ctrl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s_ctrl");
        device_create(gpios_ctrl_class, NULL, MKDEV(major, 0), NULL, "gpios_ctrl");

        return 0;
}
我的这个是可以的,你自己比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int __init gpios_ctrl_init(void)
{
        major = register_chrdev(major, "gpios_ctrl", &gpios_ctrl_ ...

没啥本质区别,只是device_create函数的参数版本不同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啥本质区别,只是device_create函数的参数版本不同不太一样

那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