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下载到eMMC问题

楼主(2015-06-25):
eMMC, ev, se, AN, COM
板子使用的MCIMX6Q-SDP
按照文档上面的要求通过eMMC方式启动
下载模式 SW6设置为00001100
启动模式 SW6设置为11010110
点击
start之后开始下载,但是不能成功显示 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
串口显示信息如下
sfdisk: If you created or changed a DOS partition, /dev/foo7, say, then use dd(1)
to zero the first 512 bytes:  dd if=/dev/zero of=/dev/foo7 bs=512 count=1
(See fdisk(8).)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sh mksdcard.sh /dev/mmcblk0.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send'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send.
UTP: received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1k seek=384 conv=fsync count=129'
UTP: executing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1k seek=384 conv=fsync count=129"
129+0 records in
129+0 records out
132096 bytes (132 kB) copied, 0.00208967 s, 63.2 MB/s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1k seek=384 conv=fsync count=129.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1k seek=1 conv=fsync'
UTP: executing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1k seek=1 conv=fsync"
359+0 records in
359+0 records out
367616 bytes (368 kB) copied, 0.006512 s, 56.5 MB/s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1k seek=1 conv=fsync.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mkfs.vfat /dev/mmcblk0p1'
UTP: executing "mkfs.vfat /dev/mmcblk0p1"
mkfs.vfat 2.11 (12 Mar 2005)
/dev/mmcblk0p1: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TP: sending Non-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mkfs.vfat /dev/mmcblk0p1.
utp_poll: exit with status 256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没用过,期待大侠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期待大侠来回答

亲问一下,下载时,是不是还要进入U-Boot对I.MX开发板进行设置下,谢谢啦!

楼主:
1、从SD卡启动,SW6设置: 0100 0010(from 1 -->8bit)

2、清理存储在MMC/ SD为默认值的环境变量,打开Xshell进入U-Boot
     U-Boot > setenv default -f -a
     U-Boot > save
     U-Boot > reset

3、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与IMX6Q-SDP对应的MfgTool工具
     可用版本:imx-3.10.17-1.0.0-ga-mfg-tools

4、在使用MfgTool工具前,文件cfg.ini和文件UICfg.ini必须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同时这两个文件一定要配置正确
     UICfg.ini用来配置每次同时可以烧写开发板的个数
     [UICfg]
     PortMgrDlg = 1

     cfg.ini用来配置芯片类型和板子信息以及烧写存储方式:
     [profiles]
     chip = Linux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芯片信号
     [LIST]
     name = SDCard
     [variable]
     board = sabresd mmc = 0

5、ucl121.xml
     MFGTool烧写过程是完全按照ucl2.xml进行的。具体ucl2.xml的内容你可以到MFGTool-Di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下查看。
     ucl2.xml中的烧写命令为linux命令。

6、IMX开发板设置为下载模式:SW6  0000 1100(from 1 --> 8bit)

7、打开电源(没插SD卡),系统无法启动,只是电源灯亮了,插入USB OTG那个口并连接电脑USB口。

8、当MFGTool页面出现 :符合 HID 标准的供应商定义设备,说明IMX和电脑已经连接。
     当MFGTool页面没有出现:符合 HID 标准的供应商定义设备,重启MFGTool。
     点击Start,当页面出现Done时表示下载成功。(下载时间几分钟,耐心等待)

9、从eMMC启动,启动模式:SW6  1101 0110(8位启动)或者1110 0110(4位)

10、从启IMX开发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从SD卡启动,SW6设置: 0100 0010(from 1 -->8bit)

2、清理存储在MMC/ SD为默认值的环境变量,打开Xshe ...

大神出现了,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1、从SD卡启动,SW6设置: 0100 0010(from 1 -->8bit)

2、清理存储在MMC/ SD为默认值的环境变量,打开Xshe ...

学习一下,期待进步

网友E:
是驱动不成功,还是配置不对呢

网友F:
楼主都把问题解决了吧,祝顺利

网友G:
这个挂载的话是不是得用到bootloader?

网友H:
这种问题确实挺棘手的,解决起来得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驱动不成功,还是配置不对呢

是启动项设置问题,官方的文档里面讲的不是太详细。下载和启动时SW6的设置是不一样的,也是在网上无意间找到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启动项设置问题,官方的文档里面讲的不是太详细。下载和启动时SW6的设置是不一样的,也是在网上无意间 ...

是的,SW6是boot mode选项的设置,下载和启动时候的设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I: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I: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I: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J(2016-03-14):
请问我的LIST name 一改的话程序就起不来,比如我改成eMMC,mfgtools 就运行不起来,请问你们有遇到的吗